PIC18F4520

楼主(2010-06-07):
(无正文)

网友:
板子看上去乱乱的.
实验是否够多
例程是不是C语言
用户手册说明是否祥细
不知,楼主卖多少钱一台
有没有如下实验:
   【实验01】点亮发光二极管V1
   【实验02】发光二极管V1闪烁
   【实验03】LED流水灯
   【实验04】数码管静态显示个位任意数字
   【实验05】数码管静态显示十位任意数字
   【实验06】数码管静态显示百位任意数字
   【实验07】数码管静态显示千位任意数字
   【实验08】数码管静态显示个位0-9循环
   【实验09】数码管静态自动变位显示0-9循环
   【实验10】数码管动态显示1位任意数字
   【实验11】数码管动态显示2位任意数字
   【实验12】数码管动态显示3位任意数字
   【实验13】数码管动态显示4位任意数字
   【实验14】数码管动态显示4位数字加
   【实验15】LED点阵显示一个静止的汉字
   【实验16】5110液晶模拟SPI方式6×8点阵字母数字显示
   【实验17】5110液晶SPI方式6×8点阵字母数字显示
   【实验18】5110液晶SPI方式6×8点阵数字加显示
   【实验19】5110液晶SPI方式8×16点阵字母数字显示
   【实验20】5110液晶SPI方式8×16点阵数字加显示
   【实验21】5110液晶SPI方式16×16点阵汉字显示
   【实验22】5110液晶SPI方式12×12点阵汉字显示
   【实验23】5110液晶图片显示
   【实验24】5110液晶动画显示
   【实验25】12864液晶模块8×16点阵字母数字显示
   【实验26】12864液晶模块8×16点阵数字加显示
   【实验27】12864液晶模块16×16点阵汉字显示
   【实验28】12864液晶模块图片显示
   【实验29】1602液晶模块字母显示
   【实验30】1602液晶模块数字显示
   【实验31】1602液晶模块字母数字混合显示
   【实验32】1602液晶模块数字加显示
   【实验33】4×4阵列按键扫描显示
   【实验34】蜂鸣器蜂音控制
   【实验35】按键的蜂音提示
   【实验36】继电器开关控制
   【实验37】用K1键控制继电器的启停
   【实验38】红外遥控解码显示
   【实验39】遥控器控制继电器
   【实验40】DS18B20温度显示
   【实验41】模拟IIC方式AT24C02读写
   【实验42】MSSP模块IIC总线方式AY24C02读写
   【实验43】片内EEPROM读写
   【实验44】时钟芯片ADS1302控制
   【实验45】8位A/D转换
   【实验46】10位A/D转换
   【实验47】8位A/D转换数字滤波
   【实验48】10位A/D转换数字滤波
   【实验49】8位A/D值与电压转换
   【实验50】10位A/D值与电压转换
   【实验51】串口通讯
   【实验52】PS/2接口键盘解码显示
   【实验53】PWM驱动直流电机调速
   【实验54】电位器调节直流电机转速
   【实验55】按键控制直流电机
   【实验56】步进电机控制
   【实验57】电位器控制步进电机转速
   【实验58】按键控制步进电机启停转速
   【实验59】按键控制步进电机启停转向
   【实验60】定时器T0中断应用
   【实验61】定时器T1中断应用
   【实验62】定时器T2中断应用
   【实验63】看门狗应用
只是个人意见.

网友:
可以删除,呵呵

网友:
支持楼上的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