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丝杆便宜的多少钱? 180 长的。6~8 直径的。

楼主(2010-06-07):
还有光杆,滑台啥的。想做个东西,可不懂机械,倒是一老同学可以帮俺设计、加工,不过他弄的都是大东西。

顺便问下阿莫的雕刻机,能否加工这么个东西:
1mm 的孔,深40mm,工件直径5mm,长110mm,两端钻孔,硬度 56

网友:
深径比40的小孔?电火花,或者电解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深径比40的小孔?电火花,或者电解吧
俺不懂机械。。是代问的。。电火花能弄这么深么?

你了解丝杆啥的不?俺问俺同学,他也只知道那些大家伙的价格。。说俺的也只需要不到10mm直径的丝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深径比40的小孔?电火花,或者电解吧
俺不懂机械。。是代问的。。电火花能弄这么深么?
你了解丝杆啥的不?俺问俺同学,他也只知道那些大家伙的价格。。说俺的也只需要不到10mm直径的丝杆。

方便的话去五金市场转转看呢,看你的描述对这块不熟悉,别人描述的跟你想要的也许差别很大呢,这东西不同类型,不同品牌价格相差十万八千里,如果能自己看看实物觉得适合就行

楼主:
回复 网友C:

多谢。。
只是本地没有细的,都是将近20mm直径的家伙。俺再转转吧,出去一次好累(俺扁平足)。

楼主:
出去取货,路上顺道又看了下。。还是没找到。。。

谁熟悉这个啊?烦请介绍下。

网友:
用车制丝杠就可以了,
直径太小也不好车,反而使得工钱更多,
个人建议使用外径16mm的42CrMo钢棒车制,先粗车后调质,最终进行最终硬精车,然后用锡青铜或铅青铜配做丝杠螺母就可以了。
可能一套200mm长的总价格在500元左右,手工好的可能更贵。
至于那个直径1mm的孔,我看只有用电火花打孔机可以打出来,如果没有必要的话不要搞这么麻烦的结构,你这个孔用来干吗的?能不能用2端钻孔中间铣空的塞子塞在中间替代?

楼主:
回复 网友D:
用车制丝杠就可以了,
直径太小也不好车,反而使得工钱更多,
个人建议使用外径16mm的42crmo钢棒车制,先粗车后调质,最终进行最终硬精车,然后用锡青铜或铅青铜配做丝杠螺母就可以了。
可能一套200mm长的总价格在500元左右,手工好的可能更贵。
至于那个直径1mm的孔,我看只有用电火花打孔机可以打出来,如果没有必要的话不要搞这么麻烦的结构,你这个孔用来干吗的?能不能用2端钻孔中间铣空的塞子塞在中间替代?

谢谢,看来俺暂时还是不弄了。感觉这个价格。。再弄下去就没啥意思了。。个人玩玩还可以。

那个孔。。俺也不知道干嘛的,看来他还得用电火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