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深了,问个比较RZ的问题:没有高级的数字示波器,该如何显示pid输出的波形呢?我手里只

楼主(2010-06-08):
没有高级的数字示波器,如何显示pid输出的波形呢?我手里只有80年代的普通示波器!有没有什么图形显示软件之类的呢?不好意思!

网友:
用帶A/D的MCU寫個小程式就可以達到升頻的目的,
讓你的古董示波器也可以秀出PID的曲線圖,
MCU RAM的大小視你的取樣點數而定.
假設你的取樣點數是256點,
而要讓示波器看起來不閃爍則要60 FPS的顯示速度,
那MCU只須在1/(256*60)送出一次取樣值給示波器,
MCU給示波器的信號用D/A或PWM+低通即可,
這樣子的程式並不難寫.

网友:
把示波器当显像管,用DA控制X,Y,Z轴就可以显示图像了。

网友(2013-07-25):
串口 printf  然后excel 然后插入波形

网友:
同4楼,发给PC机,PC机画图

网友A:
PID输出的波形就是周期固定,占空比变化的方波。(有的是调整输出电压的大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PID输出的波形就是周期固定,占空比变化的方波。(有的是调整输出电压的大小) ...

PID????????????

网友:
引用 网友B:
PID????????????

我说的 是pid的控制输出,理解错误,你说的应该是控制对象的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