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T100的温度如何校准?

楼主(2010-06-08):
如果PT100的铂金电阻在0度是电阻为100.1欧姆 ,如何对后面的温度进行修正?PT300呢?

网友:
应该通过恒温箱(槽),高精度电阻表等进行.

楼主:
我是说0度电阻不是标准值的情况下  不同的电阻值对应的温度怎么计算?

楼主:
如果0度电阻为101欧姆,20度电阻应该为多少?

网友:
如果是电桥测温,调另一桥的调零电阻,101欧姆为0度。

楼主:
回复 网友A:
如果是电桥测温,调另一桥的调零电阻,101欧姆为0度。

用软件的办法校正

楼主:
回复 网友B:
如果0度电阻为101欧姆,20度电阻应该为多少?
再顶

网友:
你怎么确定你的PT100的铂金电阻在0度是电阻为100.1欧姆的?如果用万用表测的话,那先看你的表准不准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你怎么确定你的pt100的铂金电阻在0度是电阻为100.1欧姆的?如果用万用表测的话,那先看你的表准不准

只是假设而已,我想知道计算方法

网友:
我用查表法,ATMEGA16  10位AD计算RX1
RX1=100.0+vin*20.0/803.0;//100-120(0-52℃)欧姆差值20欧姆,所以除以20
改为:
RX1=99.0+vin*20.0/803.0;//这样可以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懂

网友:
用软件的话建议查表,PT100测量范围数据还不是很多

楼主:
回复 网友D:
用软件的话建议查表,pt100测量范围数据还不是很多

那个表是标准表啊,但是你的PT100不是标准的100欧姆啊,难道我的表达有问题?

网友:
怪不得这么“爱国”,原来是个毛头学生(或者刚毕业)。
取两确定温度点电阻值,比如A点理论100欧,实测100.1欧。B点理论200欧,实测200.2欧。
列方程y=ax+b,y是实测值,x是理论值,a是斜率,b是截距,那么截距=200.2-100.1=0.1;斜率=(200.2-100.1)/(200-100)=1.001,完了。

这个一元一次方程似乎是初一代数的内容。

网友:
如果你有条件,可以多测几个点,用一元二次回归算法算出二次拟合方程。

网友:
PT100的电阻是厂家必须按标准制造出来的,误差也应控制在标准内,应用时,检测电路应先用标准电阻箱代替PT100进行校正,再接入PT100应用就行。

网友:
13L解法描述正确,就是变斜率的算法,就是说将你当前的PT100通过变斜率接近标准PT100,然后当正常的PT100来计算

楼主(2010-07-08):
回复 网友E:
怪不得这么“爱国”,原来是个毛头学生(或者刚毕业)。
取两确定温度点电阻值,比如a点理论100欧,实测100.1欧。b点理论200欧,实测200.2欧。
列方程y=ax+b,y是实测值,x是理论值,a是斜率,b是截距,那么截距=200.2-100.1=0.1;斜率=(200.2-100.1)/(200-100)=1.001,完了。
这个一元一次方程似乎是初一代数的内容。

关键是没有精度比PT100更高的精度,我只知道 零度电阻,因为这个是出厂参数,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E:
怪不得这么“爱国”,原来是个毛头学生(或者刚毕业)。
取两确定温度点电阻值,比如a点理论100欧,实测100.1欧。b点理论200欧,实测200.2欧。
列方程y=ax+b,y是实测值,x是理论值,a是斜率,b是截距,那么截距=200.2-100.1=0.1;斜率=(200.2-100.1)/(200-100)=1.001,完了。
这个一元一次方程似乎是初一代数的内容。
关键是没有精度比pt100更高的精度,我只知道 零度电阻,因为这个是出厂参数,

那就简单了,取截距就可以了,斜率可以认为是1。
只给出零度电阻出厂参数的,是基于这么一种假设:传感器是完全符合PT100特性的,误差仅仅是引线电阻导致的,你只要把引线电阻消掉,那么完全符合厂家保证的误差范围(不去也能保证,只是你太焦虑了)。

楼主:
你的意思是说看这个有误差的0度电阻对应的表中温度直接减掉是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的意思是说看这个有误差的0度电阻对应的表中温度直接减掉是吗?

不用减,因为不减仍然可以达到厂家号称的精度。
你没有校正条件,这个帖子就太无聊了,整个都是痴人说梦。

楼主:
想达到的目的是不管拿一个误差是多少的白金电阻,输入正确的零度电阻显示正真的温度,而不是那个当做100欧姆的值

楼主:
看来我的要求太高了,谢谢楼上的几位

网友:
PT100的计算公式:R=Ro(1+αT) 其中α=0.00392,Ro为100Ω(在0℃的电阻值),T为摄氏温度 .
实际值:R' = R0'(1+aT)
R'    R0'
-- =  ---
R     R0
当0度电阻不为标准值时,其余温度点的电阻值也会按比例变化.将其反向修正即可.

          R0
R = R' * ------
          R0'
R:修正后电阻,R':实测电阻.
按修正后的电阻值查表或计算即可得到温度.

欢迎指正.

楼主:
铂电阻不是线性的

楼主:
回复 网友F:
pt100的计算公式:r=ro(1+αt) 其中α=0.00392,ro为100ω(在0℃的电阻值),t为摄氏温度 .
实际值:r' = r0'(1+at)
r'    r0'
-- =  ---
r     r0
当0度电阻不为标准值时,其余温度点的电阻值也会按比例变化.将其反向修正即可.
          r0
r = r' * ------
          r0'
r:修正后电阻,r':实测电阻.
按修正后的电阻值查表或计算即可得到温度.
欢迎指正.

谢谢了

网友:
电阻值和温度的关系不是线性的,但不管是哪组公式,R0都是一个乘数因子,我认为还是可能这样计算的。
例:一传感器0度时的电阻为Ro'=101,则Rt' = Ro'(1+At+Bt2)
                                    Rt' = 1.01Ro(1+At+Bt2)
                                    Rt' = 1.01Rt.

网友(2010-09-07):
这个是不是你导线的电阻啊?如果是用恒流源驱动,导线上的电阻用软件就很容易解决了

网友(2011-04-13):
谁能详细说一下软件校正pt100误差的方法。并提供一下一致性较好的pt100采购渠道或品牌。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2011-05-22):
回复 网友G:
pt100的电阻是厂家必须按标准制造出来的,误差也应控制在标准内,应用时,检测电路应先用标准电阻箱代替pt100进行校正,再接入pt100应用就行。

顶。

网友:
这是一个数学问题吧

网友:
好像用得着

网友H(2011-07-21):
回复 网友I:
回复 网友G:
pt100的电阻是厂家必须按标准制造出来的,误差也应控制在标准内,应用时,检测电路应先用标准电阻箱代替pt100进行校正,再接入pt100应用就行。
顶。

这样行吗?

网友(2012-04-27):
引用 网友H:
回复 网友I:
回复 网友G:
pt100的电阻是厂家必须按标准制造出来的,误差也应控制在标 ...

好象是使用恒温油槽或恒温水槽来校准PT100传感器的吧

网友:
不同的情况用不同的处理办法吧,如果是100欧电阻加温度系数小的0.1欧引线,那就应该直接减掉
如果是材料多了或者少了那算个系数就可以了
如果材料不纯或者其他什么原因,就不清楚了

网友(2013-04-14):
那么截距=200.2-100.1=0.1;请问这个怎么算的?

网友J(2013-07-13):
PT100有温度和阻值关系的标准图表,
程序里直接查表操作就可以啊。

网友(2013-11-13):
引用 网友J:
PT100有温度和阻值关系的标准图表,
程序里直接查表操作就可以啊。

学习。。。。。

网友(2017-10-29):
也遇到这个问题,非常感谢讨论

网友(2018-10-22):
曲线拟合,假如真的没办法拟合可分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