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phi 下使用 iocomp 连接远程 opc server 的方法

楼主(2010-06-08):
delphi 下使用 iocomp 连接远程 opc server 的方法:

要进行哪些配置设置??????????????????????????????????

楼主:
大哥的些,帮帮忙吧,刚接触,不清楚在 delphi 的form 要加哪些控件,才能取出远程 opc server 上的动态数据?????????

具体点,万分感谢啦~~~~~~~~~~~~

网友:
拷贝Iocomp\opc\*.* 到 \WINDOWS\system32\
opcenum /regserver
regsvr32 OPCProxy.dll
regsvr32 opccomn_ps.dll

楼主:
2楼的注册是什么意思???

我在delphi 的form 上要加些什么控件???

网友:
假如:
放个指示灯,双击弹出Editor对话框,OPC选项中,ADD一个属性:Aticve,右边依次选Computer,OPC Server
,Item,其他默认就可以。

不注册的话,Iocomp的OPC没法用。另V4的OPC有问题,用V3比较好点。

楼主:
iocomp 3.2 安装后 system32 下就有 opcenum /OPCProxy.dll /opccomn_ps.dll 几个文件,还需要注册吗????

楼主:
我加一个 ilabel--> add: caption --> 选择computer:输入IP; 选择 opc server : 点item 时提示:"拒绝访问"???????

why ??????????

楼主:
OPC server 服务名是不是就是用远程的机器名????

网友:
不会吧,这里也有人搞OPC啊。呵呵,我也做过OPC,那是个很闭塞的方向,可惜我用vc帮不上LZ忙。

网友:
回复 网友A:
看起来网络没问题,不然找不到server,要不查查看server的问题吧。
我这样用过的没问题。

要不,截个图来看看。

网友:
楼主的有注册吗,给个号幸福大家.

楼主:
有知道的帮忙看看~~~~~~~~~~~ 什么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B:
楼主的有注册吗,给个号幸福大家.

你说的是iocomp v3.02,CSDN上下的,没有说要注册啊!!!

难道有什么限制??????

楼主:
opc server  (原文件名:222.jpg)

item 错误 (原文件名:333.jpg)

网友:
远程访问要配置DCOM的,IOCOMP有个DCOM配置的说明文档,你到官方网站去下载后,照做就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A:
看起来网络没问题,不然找不到server,要不查查看server的问题吧。
我这样用过的没问题。
要不,截个图来看看。

找到opc server,但无法打开item ?????

楼主:
怎么没有人弄过????

楼主:
回复 网友C:
v3.04 安装成功,按你的方法也注册成功了,我连接的是本地OPC server ;

但我加的 ilabel的caption 关联OPC后,运行后没有变化????

楼主用的是哪个版本??? OPC 使用成功过吗???

希望介绍介绍

十万火急啊~~~~~~~~~~~~~~~~~~~~~~~~~~~~~~~~~~~~~~~~~~~

网友:
V3.04应该是可以用的,这个版本的OPC我们用的很多了,没有问题。

网友:
他的OPC还可以,不过连接太多

网友:
建议使用dopc组件去连接OPC服务器,专业,效率高

网友(2011-02-09):
如图我连接远程opc时出现的对话框  请大侠指点  连接本地opc正常

网友(2018-05-12):
标记一下,回头再研究

网友(2019-04-11):
正好需要,谢谢资料

网友(2019-11-19):
标记一下,期待分析iocom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