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波段数传 1W PA 设计

楼主(2010-06-08):
U波段数传 1W PA
                                 Kation/邓秋华
在ISM数传应用中,某些特定的场合可能会需要1W 的通信功率,比如抄表手持机、安防、水文测控等应用。现实RF Transmit IC 一般输出功率只有10dbm,如何将输出功率PA到目标功率(比如1W)、同时兼顾系统的稳定和性价比,是许多设计者面对的难点。
以往的设计,工程师得选择一个PA,一个SPDT Swith,以及一个用来开关PA的MOSFET ,或许还需要更多的器件才能完成整套PA的设计。然后需要精心的调整PA 输入输出的匹配,配合大量的测试,才能保持系统的稳定性。这样的设计BOM成本高、设计复杂、消耗更多的设计时间。而且能低电压工作(3.3V)的PA往往是很少选择的。
下面介绍一种只需要3.6V,可以轻松输出30dbm 的PA设计。SKY65326-11 是新一代高效率高集成度的Front-End 器件,工作在300M~500M的频率,内部集成了绝大部分射频电路,如内部输入输出匹配,内部T/R SPDT开关,内部集成偏置、内部PA 开关(enable 端),甚至连两颗DC blocked 电容都集成了,框图如下:

由于PA内部完成了绝大部分的功能,SKY65326-11应用将是非常简单的,下面是官方的LAYOUT:

可以看出只要掌握简单的RF应用,使用SKY65326-11就可以非常快速、有效得到1W的输出功率。
更详细的应用可以参考datasheet 的应用,下面说说实际应用中的注意的地方:
1、        此PA Gain是32db左右的高增益PA,我们使用时需要将前端的输入信号适当衰减,类似下图。
个人认为调节RF Transmit IC内部的输出功率控制寄存器,(如A7102C 的0x07寄存器,SI4431 的 0x6D寄存器),使得输入信号和SKY65326-11适应,是个简单的好方法。

2、        SKY65326-11是工作AB类的PA,效率是45%,就是说如果我们输出1W的功率,将有大约1.2W热功率,这个要求良好的散热,我们在LAYOUT时,需要在PCB放置良好的过孔,整个PA底部的绿油开窗,同时根据需要尽可能的选择较薄的PCB,Datasheet中没具体说明从EN端由低变高、即打开PA的稳定时间,根据实际应用感受,我是打开EN端,Delay 30us,然后发射,可以得到稳定的功率,30us可以认为是个足够让PA内部稳定的时间,这个供大家参考。发射完成,MCU应该立即拉低EN 关断PA,同时不要忘记控制SPDT开关切换到Receive Port,以便让RF Transmit IC 良好的接收。

网友:
楼主不妨说说参考价格

网友:
我草

这还用设计,傻瓜芯片

网友:
只不过将以前需要在外面设计的玩意儿做到里面去了
别看这么傻瓜的ic,用起来一样不是那么简单的,嘿嘿

网友:
想弄个2.4G的PA玩玩

网友:
看看我们的大功率PA

楼主:
下次给大家演示 数传用 433M  80W PA,谢谢支持

网友:
回复 网友A:

80W????别人不被你干扰死啊。。。。

网友:
我们在实验室测试的时候附近有干扰就给无委打电话

没想到第二天干扰就没有了,无委效率挺高

网友(2011-08-31):
参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