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nc28j60发烫

楼主(2010-06-08):
最近买了一个enc28j60的功能模块,用Mega32今天测试了一下,很快就ping通了,但是enc28j60有些发烫。
后来用了一下,约10分钟不到,马上就把enc28j60边上的一个106胆电容给烧了。
后来打电话给microchip的技术支持,技术支持建议我加上散热片,说enc28j60是发热的。我昏倒。这样的东西。

网友:
ENC28J60 发热的现象确实较严重,我做的一个板子十分钟左右温度会上升到接近50度,没有你说的烫坏钽电容这么夸张
现在不怎么敢用了

网友(2010-07-27):
楼主的Ip和mac地址是用自己所在地的还是源程序的

网友:
你电源搞错了吧3.3伏特.我用的就有点热.

网友:
那有点怪了,我自己烂的板子工作老长时间也没有任何问题,不算热。

网友:
刚买回来一上电吓我一跳,现在习惯了……

网友(2010-09-24):
发热程度要看封装,大封装的温度会低一些

网友A:
我把后面的那个3.3V的稳压管换过了其他参数的,感觉没那么热,不过我还是装上了散热片,稳压管也焊在一块铁片上面去!呵呵……

网友:
我的也是啊  我没接铁氧体磁环,直接接3.3V电源, 我买了另外一个无线模块 好像没这么烫, 模块电阻要比手册上说的大,要多。

网友:
引脚RBIAS手册上说接2K的  不怎么发热的模块是接的2.7K,,   铁氧体磁环是用10UH的电感代替。 这样发热就不怎么厉害了 温温的。

网友B(2010-10-27):
终于搞定了。 不烫了,只是温温的 40度左右。 发烫的真正原因是原理图搞错了。 搞错了也能用 就是很发烫~。 仔细检测你的电路图, 淘宝网上在卖的也有很多有问题!

网友(2012-02-04):
回复 网友B:
终于搞定了。 不烫了,只是温温的 40度左右。 发烫的真正原因是原理图搞错了。 搞错了也能用 就是很发烫~。 仔细检测你的电路图, 淘宝网上在卖的也有很多有问题!

就是你说的这两个问题么?

网友(2012-04-08):
我也遇到同样问题,电阻是2K的

网友C(2012-09-29):
引用 网友B:
终于搞定了。 不烫了,只是温温的 40度左右。 发烫的真正原因是原理图搞错了。 搞错了也能用 就是很发烫~。 ...

楼主是将2k电阻换2.7k,电感用10uH就不热了吗

网友(2013-07-19):
引用 网友C:
楼主是将2k电阻换2.7k,电感用10uH就不热了吗

我的也汤,与电感有关系呀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楼主是将2k电阻换2.7k,电感用10uH就不热了吗

lz 开始保密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lz 开始保密了。。。。。。。。。。。。。

enc我用过很多了,不怎么烫,温度稍微高点而已。
楼主大可说出你犯错误的地方及解决方法,给新手学习。

这个也保密的话,我就无话可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enc我用过很多了,不怎么烫,温度稍微高点而已。
楼主大可说出你犯错误的地方及解决方法,给新手学习。

电感的大小对温度有影响没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把后面的那个3.3V的稳压管换过了其他参数的,感觉没那么热,不过我还是装上了散热片,稳压管也焊在一块铁 ...

散热片怎么弄上去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终于搞定了。 不烫了,只是温温的 40度左右。 发烫的真正原因是原理图搞错了。 搞错了也能用 就是很发烫~。 ...

我也出现这问题了,是那的问题

网友(2014-10-11):
很想知道什么问题导致发烫,LZ不能透露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