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速度传感器测倾角?

楼主(2010-06-08):
最近有一个项目要测量物体静态的倾角,三轴的加速度计能测量出三个方向的倾角么?一般性价比高的方案是用哪种芯片?用ADXL345或者是freescale的另一种三轴加速度计可以不??

网友:
这个芯片还行,三轴加速度测角度,原来用过,不过如果角度变化太快就有点难滤波,楼主用来测静态应该没问题。

网友(2011-08-27):
回复 楼主:

楼主,怎么测角度呢,加速度和角度怎么转换呢?

网友(2011-11-17):
请问飞思卡尔的三轴加速度计的采样速率的怎么看的,x、y、z轴是同时进行采样和转换的吗?数据手册里这一块看不太懂啊,求大神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