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RS模块如何发送HEX字符

楼主(2010-06-08):
我的意思是发送任意HEX字符,包括 crtl+Z 所对应的 1AH ?

网友:
ctrl+z对应'\r',把这个字符发出去就行了。

网友:
LZ你应该先把Hex字符转换为Base64之类的编码,接收到以后再经过反Base64就可以得到你想要的数据了。Base64是网络上最常见的用于传输8Bit字节代码的编码方式之一

网友:
GPRS连接可以发送任意二进制字符,关键是看你的外部程序怎么发了,不需要转换的

网友(2010-07-09):
gprs模块一般都支持pdu格式的,包括发短信的格式也是。

-----------------------------------------
GPRS/CDMA/3G模块技术交流群:11293148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