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速电机的正反转控制电路设计?

楼主(2010-06-08):
在产品设计中需要控制电机的正反转,电机选用减速电机,减速电机有交流和直流减速电机,选用功率在60-80W之间。

交流减速电机:1.通过切换主副绕组来控制电机的正反转,需要2只继电器。或者通过正反转模块来实现。
              2.电机的转速和电网电压的关系很大,产品应用的场合不能保证电压的一致,在不同电网环境下,电机的转速有差别。
                此外,交流减速电机的体积比较大,产品空间有限,该方案可能不被选用。
直流减速电机:1.采用24V减速电机,采用开关电源供电,电压稳定,因此转速是恒定的。
              2.电机的正反转通过2只继电器实现,电路图如下所示。正转时,K1打在24V,K2打在GND;
                反转时,K1打在GND,K2打在VCC。
                平时电机处于停止状态,K1、K2同时打在GND,电机停转。
我的问题:
1.电机的工作电流有3A,启动电流会更大,直流减速电机用继电器控制正反转,在设计时候需要注意什么?有其它更好的控制方式吗?
2.减速电机从正转切换到反转,停留100mS,这期间电机的两端同时接地,这样做防止电机线圈反向电动势对电源产生干扰。

网友A:
电流还算大,电机两端要加RC吸收,不然对外辐射干扰比较厉害。

我用过堵转时电流达到4A左右的直流减速电机。驱动方法也是两个继电器实现正反转。

设计时,
1、电机的24V 和单片机的供电最好用两个独立的电源。
2、要加过流检测,以防长时间过载堵转。

偶不是专业搞电机驱动的,就这些细节可以分享。

楼主:
在补充一个问题;直流减速电机的调速用什么方式比较好?

  方案1:用继电器接通50ms,断开10ms,继电器的可靠性和寿命有要求的。
  方案2:用直流电机驱动芯片,芯片的选型?
  方案3:PWM+mos管调速。
  方案4: 你的回答......

楼主:
to:【2楼】 benladn911 AVR猎手
-------------------------------
单片机和电机的电源用的是采用两个不同的电源供电的。
请问电机两端加RC吸收回路,具体参数是怎么设计的?

楼主:
人气很不旺,自己顶一下......

楼主(2010-08-18):
这么多天过去了,还是没有人气

请问电机两端加RC吸收回路,具体参数是怎么设计的?

网友(2011-02-19):
哈哈~~~我也想知道怎么设计那个RC吸收回路!

网友(2013-06-13):
都是牛4人

网友:
说说我的看法吧,第一,电机电源最好用变压器加整流,这样过载能力较好,第二继电器换向用续流二极管,RC没用过,第三,大功率电机用PWM+MOS管调速。

网友(2013-07-13):
弄个H桥加PWM调速会好些吧

网友(2014-03-13):
引用 网友A:
电流还算大,电机两端要加RC吸收,不然对外辐射干扰比较厉害。

我用过堵转时电流达到4A左右的直流减速电机 ...

这个RC真的有影响么?只在两端加个小电容可以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