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人气旺,请教个单片机PWM控制直流电机问题!

楼主(2010-06-08):
我用单片机的PWM+298N+直流电机。
我在使用中发现个问题。使用一定频率的PWM,电机转速还可以,但是电机有啸叫。
后来我加快了PWM的频率,发现电机没有啸叫了,
原本以为问题解决了

由于使用的是单片机自带的PWM, 发现低频时(设定某一个值)速度较高,而高频时(还设定这个值)速度就较低了。
怎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呢。
低频电机啸叫,但速度高
高频电机不啸叫,但速度低了。这样我就得提高电源电压了。
请教大家这是什么原因,如何解决?

楼主:
用过的人应该很多吧,怎么没人回答呢

网友:
要解決這個問題可以採用PWM的頻率及Duty Cycle(佔空比)都可以調的方式,
轉速控制使用0~100%做調整,
再由0~100%中的值去運算得出,PWM的頻率及Duty Cycle
0~100%如何運算出適當的PWM之頻率及Duty Cycle?
這個就要看你使用的馬達特性去調整了.

楼主:
果然如此,我的低频是在3.9K频率下的,电机有啸叫。而高频是在22K的情况下平稳。
但是占空比同样是50%。22K的电机速度明显低于3.9K的运行速度。
为什么呢?

另外我还有片彩屏液晶,受此直流电机影响比较大,会出现干扰横线。
一开始地没有分开,现在打算将地分开,不知道一点接地能否解决?  如果彻底隔离的话,需要的DC-DC 3W的,体积太大了
如果一点接地能解决最好了?

网友:
电机的机械物理特点的原因 请仔细分析 电机的机电模型 注意是机电模型
由于机械惯性的滞后,基本可以看做是个大电容。可草根的理解为电能转化为机械动能需要多的时间。
所以在高频就有这样的反应了,电机的高频指标是伺服电机的很重要的指标。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伺服电机和通用电机的差别所在。

网友:
电机外壳一定要接地,在负载重时火花干扰很严重

网友:
高频电机不啸叫,是因为频率超出人的听觉范围,听不到.
但速度低了,是因为频率高,铁芯的损耗大,电能都耗在铁芯上对外做功少了.

楼主:
同意楼上和站长的看法:
非常感谢!

网友:
噪声主要是因为电子噪声,当斩波频率在2K-15K之间的时候,是会有电子噪声被人耳听见的。当频率高于或者低于这个频率范围人的耳朵会听不见。第二个就是电机的电感,当斩波频率提高的时候会减小电机的电流波动,但是同样因为电感反电动势提高,因此相应的进入电机的电流也会变小,因此电机的速度会有一定的降低。因此一般20K是一个比较合理的频率(moseft)10K(IGBT)。

网友(2011-04-24):
回复 楼主:

楼主问题解决了么?我想是不是因为电机可以作为一个电感,如果频率过高的话,那么阻抗就大了,电流减小,输出功率降低啊

网友:
转一份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