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摔了,显卡芯片摔掉了,这块板子还有什么用?

楼主(2010-06-08):
同学给了台笔记本,被一个有钱的mm摔坏了,硬盘,光驱,屏幕都坏了,主板上一个显卡主控芯片摔坏了,我试了试,好像不能开机,一点反应没有,主板上其他地方看起来还不错,不知道这个板子还能有啥用,看上面有好多钽电容,实在没啥用的话只能拆电容用了,还有那个触控板看样子还好,不过不知道怎么驱动,大约十根线左右

网友:
你同学是不是欺负MM了,不然MM也不会这样发飙吧  :)

网友:
拆电阻电容。。。现在电子元件涨价啊

楼主:
显卡芯片不仅仅摔坏了,已经掉下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哈哈,这样的mm,怕

网友:
LZ给我修机子用吧~~~

网友:
暴力女 汗...

楼主:
回复 网友B:

电阻的话好说,可以用表量,大的钽电容有标号,那些小的无极性电容怎么看容量呢

网友:
可以做沉痛展示板!!!!!

楼主:
哈哈,刚才把摄像头接到usb上,竟然自带驱动就可以。

网友:
买个LCR表,测一下就知道电容容量了

网友:
上图
把mm拆了 :)

网友:
还是把MM拆了吧

网友:
这么重的手
我想摔下来都做不到

网友:
修本本的地方可以把芯片做上去

网友:
不能显示,用VGA口当台机用

网友:
回复 网友C:

显卡芯片已经掉了,就无法输出VGA信号了……

网友:
板子肯定不能用了,上边的线路很多都会断的,或者接线处电阻很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