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单片机不起振,但是可以烧程序,烧写程序是否不需起振

楼主(2010-06-08):
一批电路板有一半板子,PIC16F877A的片子,焊接没问题,两个15p电容没焊错,供电正常,4M的晶振不起振,真无奈

网友:
熔丝有没有设置正确?

网友:
看下__CONFIG(XT&WDTDIS);配置位是否正确,另外MCLR需要高电平复位信号才能正常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