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禁用笔记本键盘的某个按键,因为它是不是的自动按下

楼主(2010-06-08):
如何禁用笔记本键盘的某个按键,因为它是不是的自动按下

网友:
貌似是LZ键盘有问题了吧~

网友:
windows下有软件可以修改键盘布局,把这个键过滤掉即可

网友:
在注册表里是不是可以禁止使用!

网友:
看看你的笔记本USB口上是否有特殊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