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7135cpi 做电压表还可以吗?

楼主(2010-06-08):
这是个电流表,应该可以改成电压表的呀。

网友:
采样电阻拆掉就是电压表

网友:
采样电阻拆掉,要加分压电阻!!!!!!!!!!!!!!!!!

网友(2010-12-30):
原表是测交流电流的,楼主要搞清楚原来的测量原理和要改成交流还是直流的表再下手。

网友(2011-08-18):
拆分流电阻改成分压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