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大家推荐一款PIC单片机

楼主(2010-06-08):
我对PIC不熟,有个项目原先是C8051F做的,干扰问题始终不能解决,后来试过AVR和PIC的效果都很好,我对AVR的比较熟悉,但最近AVR的价格太离谱,所以老板打算用PIC,请大家帮忙推荐。
要求:
1- 体积越小越好,QFN、SSOP等均可;
2- 最好是5V的,3.3V的勉强也可以,不考虑功耗;
3- 需要资源:2个串口(UART)、1个SPI、1个16位定时器、3个输入IO口、3个输出IO口、要有看门狗、有内置RC震荡器。

谢谢大家!

网友:
2个串口?否掉一堆。

网友:
PIC24FJ16GA002、
PIC24FJ32GA002、
PIC24FJ48GA002、
PIC24FJ64GA002、

PIC24HJ32GP302、
PIC24HJ64GP202、
PIC24HJ64GP502、
PIC24HJ128GP202、
PIC24HJ128GP502、

dsPIC30F3013

网友:
串口和SPI用软件模拟就好办了。

网友:
PIC24和dsPIC系列都有两个串口。而且可以同时工作的。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

网友:
PIC24F08KA101和PIC24F08KA102 这两款可以考虑下,低功耗产品,而且价格算是PIC16位中最低的了。

网友:
其实如果需要通信端口比较多的话,可以考虑STM32,但是如果是比较专业的工控领域,那就算了PIC最好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