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点阵屏刷新问题求助,在线等

楼主(2010-06-09):
main()
{
        uint16 speed;
        system_initial();
        disp1=&testA[0];
        disp2=&testB[0];
        disp3=&testC[0];
        disp4=&testD[0];
        sendnum(888);
        while(1){
                if(rx_counter==4){
                        rx_counter=0;
                        rx_wr_index=0;
                        if((rx_buffer[0] == 0xa0)&&(rx_buffer[3] == 0xaf)){
                                if(rx_buffer[1]==0x01){
                                        color=0x01;                        //green
                                }else{
                                        color=0x02;                        //red
                                }
                                speed=rx_buffer[2];
                                sendnum(speed);
                        }
                }
                LED_shuaxin();
        }
}
从串口发送出去的数据,显示屏的最后一行有点抖,我想了想原因,假设串口没有发送数据,则显示屏一直在刷新,很好,没有抖动,如果串口有数据进来了,则在刷新完一帧的时候,然后去判断if语句,导致那个时间长了,我也改了最后一行的锁存延时时间,第1行到第三行都是5ms,第四行我怎么改都是有些抖,我试着把if语句放在中断里面处理,则影响的不只是第四行了,还有其他的行,请有经验的帮帮忙,我第一次搞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