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ODELSIM仿真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0-06-09):
--分配器
--**************库定义、 包定义********************
library IEEE;
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
use IEEE.STD_LOGIC_ARITH.ALL;
use IEEE.STD_LOGIC_UNSIGNED.ALL;
--**************实体定义********************
Entity div is
generic(duty:integer:=5);--类属参数说明语句
        --端口说明
port(clk        :        in        std_logic;--时钟输入
                q        :   out std_logic--分频输出
        );
end div;
--**************构造体定义********************
Architecture div10 of div is
  constant period : integer:=10;--常数定义,分频数
  signal count : integer range 0 to period-1;--信号定义,计数作用
begin
process(clk)--进程,由clk这个信号启动
  begin
        if rising_edge(clk) then --上升沿驱动,还有另一种写法,见其他例程
                if count<duty then
                        q<='0';
                        count<=count+1;
                elsif count<period-1 then
                        q<='1';
                        count<=count+1;
                else
                        count<=0;
                end if;
        end if;
end process;
end div10;
以上为基于VHDL的分频器程序,利用MODELSIM进行仿真,达到了预期的效果,波形图如下图

楼主:
图怎末发不了呢?

楼主:
--计数器
--rst复位控制低电平有效;
--en使能控制高电平有效;
--up加/减控制,高电平加法,低电平减法。
--sum为计数输出;cout为进位输出。
--**************库定义、 包定义********************
Library ieee;
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
Use ieee.std_logic_unsigned.all;
--**************实体定义********************
Entity counter is
        Port(clk,rst,en,up:        in        std_logic;
                Sum:        out        std_logic_vector(2 downto 0);
                Cout:        out        std_logic;
                red :        out std_logic
                );
End counter;
--**************构造体定义********************
Architecture a of counter is
Signal count:        std_logic_vector(2 downto 0);
signal clock : std_logic;
Begin
red<='1';
process(clk)--分频进程
        variable cnt1 : integer range 0 to 5000;
        variable cnt2 : integer range 0 to 2000;
        begin
                if clk'event and clk='1' then
                if cnt1=5000 then
                        cnt1:=0;
                        if cnt2=2000 then
                                cnt2:=0;
                                clock<=not clock;
                        else
                                cnt2:=cnt2+1;
                        end if;
                else
                        cnt1:=cnt1+1;
                end if;
        end if;
end process;

        Process(clock,rst)--计数器进程
        Begin
                If rst='0' then
                        Count<=(others=>'0');
                Elsif rising_edge(clock) then
                        If en='1' then
                                Case up is
                                        When '1' => count<=count+1;
                                        When others =>count<=count-1;
                                End case;
                        End if;
                End if;
        End process;
        Sum<=not count;--数据输入反逻辑
        Cout <='0' when en='1' and ((up='1' and count=7) or (up='0' and count=0)) else '1';--进位输出
End;

以上基于VHDL的计数器程序,想利用MODELSIM仿真,遇到点问题,请高手帮忙!
首先是分频功能步能实现
1、        给clk设为时钟驱动后,分频后CLOCK一直步变?怎么对CLOCK进行初始化?
2、        如何使用图像激励进行这个程序的仿真
3、        正在学TESTBENCH ,如可以请给出这个程序的测试激励

截图没发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