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CPLD实现高速PWM模块的可行性

楼主(2010-06-09):
最近折腾PWM,但是感觉单片机的PWM计数时钟频率太低,通常在20兆以下,而且不好生成几路频率相等,但是相位相差一定角度的同步PWM波形输出,是否用CPLD可以实现一个类似于单片机但是速度更高的PWM计数器单元呢?比如计数时钟在200MHZ,那么分辨率在10位时能实现大约200kHZ的PWM波形输出,假如能实现可设置的死区时间,以及多路比较输出模块可以设定相位差就更好了。不知道用epm3032a是否可以实现,因为不懂CPLD所以也许问得很RZ,各位高手不要见笑。

网友:
EPM3032跑不了200MHz吧,EPM570应该可以。

网友:
不知楼主用这么高的频率做什么?电源?

楼主:
TO:3楼
是的啊,想用高速的PWM做个电源玩玩。但是觉得普通单片机的PWM在频率和分辨率上还是不太够,而且死区时间以及相位差控制也不尽人意。所以到这个板块来问问CPLD是否可以。

楼主:
谢谢gzhuli 咕唧霖大侠,请问要想实现如上功能,资源上除了时钟频率,其他方面要还达到什么要求呢?是不是计数器的频率可以达到和CPLD的系统时钟频率一样高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CPLD内部实现计数器的最高计数频率与位宽有关。这个典型的频率值一般在手册或者产品说明中有提及。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也刚学,想请教一下,CPLD如果没有外部时钟作为基准的话如何产生PWM?

网友:
你先看一下手册  没有外部时钟是否能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