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M9000通讯不稳定

楼主(2010-06-09):
请教下: 2440+DM9000 的网络通讯不稳定,测试ping 通讯, 成功4~5帧,就会丢掉一帧,超时错误, 有何办法可以区分是硬件还是软件问题??

网友:
找块DM9000的网卡,Ping之,看掉帧率.也是会掉,DM9000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的意思是把线路板上的DM9000换到网卡上?, 我有二块都是同一问题,

楼主:
没人关注,是大家都没有碰到过嘛?再请教 :100M下 DM9000 上的RX+, RX- ,TX+,TX- 的波形?

楼主:
这么多人看了,就没有点建议???

网友:
哦,我误解你了,以为你感觉效果不好,想往DM9000上找到原因.你是担心自己的硬件不过关或是软件有缺陷吗?

网友:
把你的DM9000部分的PCB图纸贴出来看看。

网友(2010-11-05):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B:
把你的dm9000部分的pcb图纸贴出来看看。

网友(2010-12-19):
想问楼主解决了吗,我也遇到同样问题。可以检查下phy设置和读写寄存器时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