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tc35i和单片机连接的问题

楼主(2010-06-09):
请教一个问题,我用的是tc35i与mega16,做一个收发信息的设计,但是现在程序出来了,问题也来了,用一根串口线将tc35i与单片机连接,单片机不能发送信息到tc35i上,如果用三根线串起来连接,则可以发信息,但是收不到tc35i返回的信息,有高手知道这个是为什么吗?

网友:
RTS和CTS记得短接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我把我的程序给您看看,您看看初始化程序对吗
//AVR初始化程序
void AVR_init(void)
{
        DDRA = 0x00;                                /*方向输入*/
        PORTA = 0xFF;                                /*打开上拉*/
        DDRB = 0xFF;                                /*方向输出*/
        PORTB = 0xFF;                                /*电平设置*/
        DDRC = 0x00;
        PORTC = 0xFF;
        DDRD = 0x02;
        PORTD = 0xFF;
        UCSRA = 0x02;                /*倍速*/
        UCSRB = 0x18;                /*允许接收和发送*/
        UCSRC = (1<<URSEL)|(1 << UCSZ1) | (1 << UCSZ0);/*8位数据、1 位停止、异步、无校验*/
        UBRRH = 0x00;
        UBRRL = 12;                /*9600*/
}

网友:
楼主你M16接是是多少V电源,TC35高电平好象是2.7V吧,可能要把串口上加个OC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