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XP 的11xx 13xx 17xx的芯片能用flash magic 直接从串口下程序么?

楼主(2010-06-09):
如题

网友A:
可以,P2.10上电为低电平时,自动进去ISP状态,可以用flash magic写。
也可以在用户程序态下用IAP指令reinvoke进入ISP,比如说串口收到n个'?'后调用IAP函数reinvoke ISP。
个人喜欢在用户态下用reinvoke ISP进去ISP状态,因为这样不用reset cpu

楼主:
多谢楼上 您的回复节省了我不少时间

楼主:
回复 网友B:

确定开始玩这些 哈哈

网友:
确实,flash magic使用9针的标准串口就可以完全实现自动下载,自动复位并运行程序的功能(不需要跳线或按复位键)。
我手上有个LPC2132,实现了这些,LPC1000系列应该也没问题。

网友:
显然是可以的,要去周公公的网站上下载最新版本的

网友(2012-07-12):
我第一次用flash magic,请问LPC2478的芯片硬件应该怎么连接才能支持下载,请各位高手指教!

网友(2012-11-14):
引用 网友A:
可以,P2.10上电为低电平时,自动进去ISP状态,可以用flash magic写。
也可以在用户程序态下用IAP指令reinv ...

hi,yuhui,我也试图用你提到的办法进入(在user app里面revokeISP),但是一直没成功,调用RevokeISP之后,就死机了,这个是我使用的:
void ReinvokeISP(void)
{
IAP iap_entry = (IAP)0x1fff1ff1;
uint32_t command[5], result[4];

/* make sure 32-bit Timer 1 is turned on before
calling ISP */
LPC_SYSCON->SYSAHBCLKCTRL |= 0x00400;

/* make sure GPIO clock is turned on before calling ISP */
LPC_SYSCON->SYSAHBCLKCTRL |= 0x00040;

/* make sure IO configuration clock is turned
on before calling ISP */
LPC_SYSCON->SYSAHBCLKCTRL |= 0x10000;

/* make sure AHB clock divider is 1:1 */
LPC_SYSCON->SYSAHBCLKDIV = 1;

/* Send Reinvoke ISP command to ISP entry point*/
command[0] = 57;

/* Set stack pointer to ROM value (reset default).
This must be the last piece of code executed before
calling ISP, because most C expressions and function
returns will fail after the stack pointer is changed. */
__set_MSP(*((uint32_t *)0x1FFF0000)); /* inline asm */

/* Invoke ISP. We call "iap_entry" to invoke
ISP because the ISP entry is done through the same
command interface as IAP. */
iap_entry(command, result);
// Code will never return!
}

能帮忙指点一下么?呵呵

网友:
17xx的可以,其他的没用过,2000些列的带内置Flash的ARM7都是可以的,由此推断,其余的也应该是可以

网友:
可以。
LPC213X,LPC214X,LPC23XX,LPC17XX,LPC13XX,LPC11XX都可以。
现在用6.10版本,最新比这个版本还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