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路高手一个问题

楼主(2010-06-09):
如果需要控制一百多个LED灯互不干扰的亮灭或者闪烁可以采取怎样的一种控制方式?如果用NEC的MCU可以选用哪一颗?是不是要分段?如何分段才能功能不缺但是成本也不会太高?

网友(2011-03-09):
用4094之类的串口锁存器应该可以吧, 用串行扩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