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数码管显示有问题

楼主(2010-06-09):
我设计了一个数码管显示电路,怎么有问题,数码管是共阳极的,怎么显示有问题

下面是程序代码:

#include "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code ddata[]={

    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0x88,0x83,0xc6,0xa1,0x86,0x8e,0xc0,0xf9,0xa4

    };

void delayms(uint t)

{

uint i,j;

    for(i=0;i<t;i++)

         for(j=0;j<120;j++)

           ;

}

main()

{

    while(1)

    {

    uint i,j,k;

         for(k=1;k<17;k++)         //16个字符

         {

                for(j=0;j<50;j++)//反比于字符显示变化速度

                {

                    for(i=1;i<5;i++)      //4位

                    {

                          P0=ddata[k+i-2];

                          switch(i)

                          {

                                case 1:P2=0XFE;break;      //点亮第1位

                                case 2:P2=0XFD;break;      //点亮第2位

                                case 3:P2=0XFB;break;      //点亮第3位

                                case 4:P2=0XF7;break;       //点亮第4位

                          }

                          delayms(5);

                          P2=0XFF;          //  熄灭

                    }

               }

         }

    }

}

网友:
有什么问题?
不显示?
过暗?
乱码?
????

51系列单片机PO口作输入输出使用时需接上拉电阻!

楼主:
回复 网友A:

相当于乱码,没有数字显示出来,

网友:
回复 楼主:

1,PO口需要上拉,不过你有的是共阳的问题不大。
2,模拟器件三极管这样接有问题,而且本身你就接错了。应该C极输出。E极接电源。集电极接下拉(实际中不需要)。
而其这个模型仿真速度慢,晚上我会上传我做的数字三级管模型。仿真点阵都没有问题。你找找。

楼主:
回复 网友B:

好 的,非常谢谢

网友:
共阳极的管子,这个电路不对吧。

没用过,随便说

网友:
没用过这种的,共阳极的意思是1234是公共的阳极,还是abcdefg是公共的阳极?

另外P0口需要接上拉电阻。

如果是1234是阳极,那么三极管这部分电路又有问题,如果是abcdefg是阳极P0口的上拉电阻就得加,前提是IO口驱动能力足够。

网友:
回复 网友C:

共阳当然是一个7段数码管的二极管正极接公共端。带1234为公共端!不然你要怎样理解?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可以将你的电路改成这样!

如果换成我做的数字三级管模型就不用加下拉电阻了,实际中也不用加。

这是我好久以前做的例子,还是汇编做的。
Proteus源文件:点击此处下载 ourdev_560795KY3IXR.rar(文件大小:71K) (原文件名:4Bit_Scan.rar)

NPN模型及ULN2003、ULN2803模型我会另开贴,感兴趣可以关注一下!这次更新的ULN2803模型应该比上次做的更准确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