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关于WAVECOM的Q64模块的问题~

楼主(2010-06-09):
Q64模块有四个模式,分别是Fast Idle Mode,Slow Idle Mode,Fast Standby Mode,Slow Standby Mode。技术手册上有点说明,但太少,看不大明白。想问一下,这四种模式分别有什么作用或特点,最主要的是,怎样进入这四种模式???

以下是技术手册上的说明,相关的说明大概就只有下面这么多了,大家帮忙看一下是什么意思:

Fast Idle Mode             Paging 9 (Rx burst occurrence ~2s)
                           Paging 2 (Rx burst occurrence ~0,5s)

Slow Idle Mode             Paging 9 (Rx burst occurrence ~2s)
                           Paging 2 (Rx burst occurrence ~0,5s)

1Fast Idle Mode the signal of DTR1 (pin 37) is at high level. 2Slow Idle Mode consumption depends on the SIM card used. Some SIM cards respond faster than others; The longer the response time is, the higher the consumption is.

TX means that the current peak is the RF transmission burst (Tx burst)
RX means that the current peak is the RF reception burst (Rx burst)

楼主:
没人能帮一下忙吗?Q64是GR64的替换产品,但使用起来不同之处还有很多。

网友:
这里搞wavecom的有几个高手在,不过q64用的人不是很多
你加OpenAT :17596813 群,这里有人用q64做产品的,你可以请教一下他们,我用的是q26和q24

楼主:
谢谢,之前用的是GR64,最近听说停产了,用Q64可以直接代替,所以就开始了解Q64了。

Q26和Q24没有Fast Idle Mode这种状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