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这个工作在28V的P通道MOS管驱动电机电路的问题~电流不到3A,MOS管确很烫,最后烧

楼主(2010-06-09):
请教下,这个工作在28V的P通道MOS管驱动电机电路的问题~
如图:电路在洞洞板上焊接的,最后用的是只有7豪欧的PMOS管,驱动电机,可问题是MOS管确很烫~电流只有3A,最后烧毁
稳压管用的是16V,1W的,三极管是2N5551 ,电阻式4.7K
用示波器看G级的波形,在5K下,还是很不错的方波哈~

请DX指点下~

网友:
测源漏电压波形?

网友:
5KHz?
似乎要测试一下负载处的波形才能判断原因。

网友:
请问 栅源 方波电压是多少?

楼主:
to  longquan
我接了一个电阻做负载后,测 测源漏电压 确实是个规则的方波
负载是个电机
to 【3楼】 huayuliang 花生
栅源 方波电压 是 28V 和 15V

楼主:
原来这个电路是工作在12V,所以没有16V稳压管, 工作是正常的哈

网友:
栅源间电压。。。28V 15V?

你是指栅极方波幅值和源极方波幅值??

我想问的是栅极和源极之间的方波电压幅值。

楼主:
栅源间电压。。。28V 15V?
源极  一直都是28V
栅极 是28V 和 15V 之间变化,
我在用示波器看下 栅极和源极之间的方波电压幅值。

楼主:
测试好了。
图00是
G级对地的电压

图01是
GS之间的电压,示波器地接S端

楼主:
问题解决了,刚听了老师的建议,在电机上反向并了2级管,结果MOS管就不怎么烫了,分析应该是电机的反电动势太大,导致MOS管发热,并了2级管后,反电动反电动势被抵消了~
学习了·

网友:
俺还纳闷呢。。IRF9540的Vgs 也够,电流也够。。。咋会出这情况呢。。汗。。。与此题无关。。。

楼主:
谢谢楼上DX了~在求个 P通道的MOS管,耐压大于50V,内阻越小越好,最好在十几毫欧姆内~

网友:
典型的感性负载续流问题,并非反电动势~

楼主:
哦,楼上DX 能多解释下吗?

网友:
大侠不敢当~
一般来说,随时间变化的电压v(t)与随时间变化的电流i(t)在一个电感为L的电感元件上呈现的关系可以用微分方程来表示:
        v(t)=L*(di(t)/dt)
当电流阶跃时(既电流对时间不可导)电压趋于无穷大。
所以电压会升高击穿MOSFET,或者电流通过续流二极管回路以抑制电流阶跃。
所以这种应用叫做电感续流~
说的不对的请拍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