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请问如何用单片机实现相位差为90°的两个方波信号?

楼主(2010-06-09):
新手请教:请问如何用单片机实现相位差为90°的两个方波信号?现在用的是pic18f43k20单片机。在此先谢过!

网友:
computers are just dumb tools that do exactly what you want them to do.

so forget about how the computers do it. ask yourself how  YOU would do it. once you have that figured out, you can tell the computer to do the same thing.

楼主:
回复 网友A:

Thank you! And I know how to do it now.

网友:
你看看芯片手册的那个PWM调制和捕捉,比较那块吧.我记得前几天我看到,可以用那个功能实现,基本上就是TIMER2和TIMER3的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