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losb下用tinyos编写温度湿度光照程序怎么写啊?

楼主(2010-06-09):
如题,有人会tinyos吗?并编写温度湿度光照吗?

楼主:
telosb是用msp430作为主控芯片,在wsn中应用的相当广泛,小弟初学tinyos,还请各位大牛多多指教

网友:
event void readTemp.readDone(error_t result, uint16_t val) {
    if (result == SUCCESS){
         printf("the local Temperature is :");
         val = -39.60 + 0.01*val;
         printf("%d C\n" ,val);
         call Leds.led0Toggle();
    }
  }
  event void readHumidity.readDone(error_t result, uint16_t val) {
    if (result == SUCCESS){
         printf("the local Humidity is :");
         //val = -4 + 0.0405*val + (-2.8 * 10^-6)*(val^2);
         printf("%d\n",val);
         call Leds.led1Toggle();
    }
  }
  event void readPhoto.readDone(error_t result, uint16_t val) {
    printf("the photo is %d",val);
    call Leds.led2Toggle();
    }

具体可以看这个温度湿度的程序http://tinyos.uueasy.com/read-htm-tid-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