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ep3c JTAG 检测不到芯片 电路图对么

楼主(2010-06-09):
求助ep3c  JTAG 检测不到芯片  电路图对么

网友:
mark 不好意思楼主帮不上忙啊。

网友:
推荐的C3 JTAG是使用2.5V的电源,TMS、TDI使用1K上拉到2.5V,别人推荐的,我还没有使用,你参考一下!

网友:
2.5V和3.3V都能用的,8脚接地试试看

网友(2010-07-18):
底部金属焊盘接没接地?

网友:
我的EP3C5的MSEL为010,VCCIO为3.3V

网友:
请假一下4楼,必须接地吗?
我用的是EP3C10E144,封装是别人画的,不是Altium官方Altera FPGA库里面的,没有底部金属底板焊盘。连接方法是官方推荐的方法,上电后测量JTAG和AS引脚,发现除了电源端以外,所有引脚都为0V左右(最高不超过0.1V),QuartusII8.0的Programer的Auto Detect找不到器件。而同时画的EP3C25Q240则可以连接(Q240无散热金属底板),JTAG和AS的上拉引脚均为高电平。

网友:
请认真阅读手册,这种问题Altera有详细说明。底部焊盘用于电路连接,非散热。如果不连铁定不工作,所以你的PCB已经报废了。另外,如果用3.3v给JTAG供电,九成可能性你的片子会很快挂掉,因为IO口的交流耐压值跟其占空比有关系,如果你设计的不好,小小的一个脉冲就会打坏JTAG,不过也有可能修好

网友:
咕~~(╯﹏╰)b
ep3c设计这么复杂啊。。。
还是用2c算了。。。

网友:
不复杂,只不过用了新工艺,耐压很低。而且尤其JTAG脚上没有钳位电容,NC的设计

网友:
您的意思是将JTAG口也像官方推荐的AS口一样,接上上拉钳位二极管和10pF电容吗?

网友:
早晨特意翻了一下Altera的CycloneIII Device Handbook,Volume 1。在Page.1-4发现(7)The E144 package has an exposed pad at the bottom of the package. This exposed pad is a ground pad that must be connected to the ground plane on your PCB. Use this exposed pad for electrical connectivity and not for thermal purposes.
没办法,用热风枪把FPGA吹下来,我的板子中间没有布线,用3mm的钻头打了一个孔,在FPGA145脚焊了一根细铜丝,穿过孔连到GND上。再把FPGA焊上去,OK了,JTAG和AS都正常,再用热熔胶把线和孔固定填充。顺便说一句,我的JTAG是2.5V供电,AS是3.3V供电(IO电压用的3.3V),严格按照Page.9-58图9-29配置
谢谢8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