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51单片机产生1到50Hz的SPWM,小弟感激不尽啊

楼主(2010-06-09):
如题,要用89s51单片机产生1到50Hz可调的SPWM,小弟才疏学浅,思索多时而未果,故请大虾帮忙,推荐一可行的方案,小弟感激不尽,在此先谢过了。

网友:
费话少说 先给钱

网友:
装小妹还可以

网友:
定时器+标志位

网友:
利用定时器模拟PWM,论坛里多的是,只是。。。

楼主:
只是单片机的速度啊。。。

网友:
51的也只能这样了,

网友:
50Hz你怕什么,又不是50K

网友:
只要你会点亮一个发光二极管,然后学会让它闪起来,再动动脑筋,查查资料,程序就出来了!
(PS:所谓1HZ就是让发光二极管一秒钟内亮一次,而这一秒钟内这个灯有两种状态,就是亮和灭,亮和灭的时间叫做占空比)

网友:
8楼说的很正确,就按照这样的思路编程

网友:
SPWM是什么

网友:
楼上的。估计这个钱你要不到,SPWM有专用发生器以前有SA828,直接模拟估计不现实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只要你会点亮一个发光二极管,然后学会让它闪起来,再动动脑筋,查查资料,程序就出来了!
(ps:所谓1hz就是让发光二极管一秒钟内亮一次,而这一秒钟内这个灯有两种状态,就是亮和灭,亮和灭的时间叫做占空比)

不错 去 大学 当个代课老师吧~~~

国家需要 能教的教师   而不是一帮能“读”的“老师”

网友:
楼上的,人家要的是SPWM ,不是普通的pwm

网友B:
SPWN 51上根本做不到,AVR也基本做不到,PIC没听说过能做到的。
这需要D/A配合。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一个给你吧,看你这么可怜,网上有很多关于SPWM

网友(2012-08-02):
引用 网友B:
SPWN 51上根本做不到,AVR也基本做不到,PIC没听说过能做到的。
这需要D/A配合。 ...

好多,人家成品都有了,你还说做不到?

网友:
人家成品是定频的SPWM,LZ说的是要1-50的SPWM。看清楚再说。

网友:
专门为某一个频率做个spwm表容易,要做50个表要看看你的flash能不能装下了。

网友(2013-09-27):
说到底还是定时器的精确应用

网友:
2010年的帖子被顶起来了。为什么不用带硬件PWM模块的MCU?

网友:
不知道spwm是啥的路过。

网友:
我也不了解!SPWM!路过!

网友:
对SPWM知之甚少,求解.
杜娘了一下:

PWM是脉冲宽度调制也就是具有一定脉冲宽度的连续的方波组成。SPWM是在PWM的基础上用正弦波来调制合成的具有正弦波规律变化的方波。

网友:
只要能自动重载就行了啊

网友:
型 号  频率  内核  FLASH  RAM UART I2C SPI OneWire E2 FFT SVPWM ADC  PINs
LS052A-A0  40M  3核  2KB  1KB 2个 2个 1个 Y  Y Y  Y  N  40/44
LS052A-A1  40M  3核  2KB  2KB 2个 2个 1个 Y  Y Y  Y  N  40/44

这单片机51内核,带SVPWM

SVPWM与PWM、SPWM的比较
PWM:脉冲宽度调制(PWM),晶闸管工作在开关状态,晶闸管被触发导通时,电源电压加到电动机上;晶闸管关断时,直流电源与电动机断开;这样通过改变晶闸管的导通时间(即调占空比ton)就可以调节电机电压,从而进行调速。
对比SVPWM的产生原理可知,SVPWM本身的产生原理与PWM没有任何关系,只是形似。
SPWM:正弦波脉宽调制,将正弦半波N等分,把每一等分的正弦曲线与横轴所包围的面积用一个与此面积相等的等高矩形脉冲来替代。三角波载波信号Ut与一组三相对称的正弦参考电压信号Ura、Urb、Urc比较后,产生的SPWM脉冲序列波Uda 、Udb、Udc作为逆变器功率开关器件的驱动控制信号。逆变器输出电压的基波正是调制时所要求的正弦波,调节正弦波参考信号的幅值和频率就可以调节SPWM逆变器输出电压的幅值和频率。
SVPWM与SPWM的原理和来源有很大不同,但是他们确实殊途同归的。SPWM由三角波与正弦波调制而成,而SVPWM却可以看作由三角波与有一定三次谐波含量的正弦基波调制而成,这点可以从数学上证明。

网友:
LS052Ax有
空间矢量PWM(SVPWM), 3相双向6路,1路启停控制
功能

网友(2014-04-12):
用定时器。。。。通过按键更改溢出数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