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失败的感觉。。没有关于VB上位机的书,全是VC++的。。难道逼我学VC++?

楼主(2010-06-09):
学了差不多2个星期的VB上位机,但是用VB写上位机的人似乎很少,搞来搞去不搞不懂那个用二进制模式接收的和发送的。。查查不到资料,去当当卓越搜书,也没有关于VB上位机的书,全是VC++的。。难道逼我学VC++??不会吧,那会死人的。。。。哎呀。。好失败啊。。哪位有VB上位机的好资料,给我参考参考。。。。那本什么< VB与MAX232通讯控制>的书我有pdf版的,但是一直想买本书,但是没了,他是2002年出版的,我想现在早没有了。。好失败额!!

以下蓝色文字由站长:armok 于:2010-06-12,14:15:39 加入。
你的原标题:“好失败的感觉。。
” 不合符规定。请更改成能说明帖子大意的标题
试想一下,如果本论坛的帖子标题清一色的‘帮助!’,‘ADC求救!’等笼统的标题,你在阅读的过程中会造成许多麻烦。
所以本论坛规定:一定要起一个能说明帖子大意的标题。不允许“关于 AVR 的 ADC 使用!”这种笼统标题。作为标题,必须说明清楚:
 ①你是在请教问题,还是在介绍有关的知识?
 ②ADC的问题有许多,你是想说那方面的内容?

注:使用合格的标题,对你来说只是举手之劳,但却会为我们的管理工作提供很大的便利。谢谢你的支持。

网友:
到书城找找吧,我都是在书城买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发现你的VB上位机写得很好啊!!佩服。。。。我这里只是个小城市。。不知道有没有。。。算了。。不急着学VB先了,这不是一天两天都能学会的,用一堆时间去学VB还不如我多搞几个作品出来。。。等我以后有时间在学了。。

楼主:
回复 楼主:

大哥,能说说你用的书的书名吗??

网友:
这个例子从通讯端口读取 10 个字节的二进制数据,并把它赋给一个字节数组。
Private Sub Command1_Click()
Dim Buffer as Variant
Dim Arr() as Byte

'设定并打开端口
MSComm1.CommPort = 1
MSComm1.PortOpen = True

'设定 InputMode 读取二进制数据
MSComm1.InputMode = comInputModeBinary

'等待直到输入缓冲区有 10 个字节
Do Until MSComm1.InBufferCount < 10
    DoEvents
Loop

'往缓冲区存二进制数据
Buffer = MSComm1.Input

'赋值于字节数组以便处理
Arr = Buffer

dim i as integer

for i=0 to ubound(arr)
  debug.print arr(i)
next

End Sub

网友:
最近在学VC写上位机程序,没有想象中哪么难。越是高级的语言实际上越简单。像串口通讯的控件,基本上不需要额外写什么。在网上下几个例程就好了。
只是VC的一些语法上的东西确实相当头痛。不知道哪些函数是自动生成的,哪些是要自己手动添加的。本来想买本啥深入潜出的,后来估计没奈心去看,也就没买了。现在对于一些东西只是看了别人的例程,自己猜着去理解的,也不知对不对。要精通难,要能用还是较容易的。

网友:
我最近也在学VC,感觉很high

网友:
VB很容易入门的,重要的是有一个项目,知道自已要学什么,不懂的网上一搜都有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过奖了,我也是业余时间自学的.

网友:
vb是入门的,要是玩这东西会被气死。

网友:
没了解串口与数据的本质

网友:
:
    这段时间也在用VB写了一段上位机程序,实时描画AVR做的一个舵机模型的运动曲线。
    也是费了些劲才调通,总结一下:

    1,二进制模式是按字节操作,所以整型数或其他长字节类型数都要分成高低字节部分发送或接收。
    2,要使用OnComm中断方式,需设置RThreshold或SThreshold。高级语言的缓冲机制使得产生中断时,缓冲区中数据的个数未必与这两个设置值相等。
    3,InBufferCount返回具体接收到的字节数。读取接收数时一定要参考它。
    4,读取接收数时,想取几个数,就设置InputLen为几。要想一次读取全部接收到的数,则需先设置InputLen=0 。
    5,读取多个接收数时,要使用一个申明为不定长的字节数组。然后可以按接收数长短的需要再重定义它的具体长度。注意定义长度只能长不能短,否则出错。

    呵呵,自己也是摸索着用,上面写的不一定对。

网友:
VC 其实很简单的,像龚建委的那个例子串口助手,还有一个多线程的,不会写类,不会写线程,都没关系的,只要有个例子,能改就行了,很简单的,要是想写的专业写,那就的需要系统学习了,如果仅仅是调试用,就简单的多了

网友(2012-09-26):
《visual basic 数据采集与串口通信测控应用实战》 李江全

网友:
vb上位机用起来比较简单,lz自学一下vb,再学个控件就可以了,3天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