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用人工的方法合并刀路

楼主(2010-06-09):
在用ARTCAM做刀路时,经常有个别刀路 漏做了,然后在后期补上去,
请教 怎样能 把后期 做的刀路 合并到原刀路上面?就是两段NC代码。

网友:
1用记事本打开,粘贴就行,,注意刀路的下刀顺序,深度。
2或者直接在ARTCAM做好刀路后,再点那个合并刀路的图标,再按照上面的指示合并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