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给几个这样的东东,有高人能玩起来不!

楼主(2010-06-09):
点击此处打开 ourdev_560804MOU8MP.jpg(文件大小:1.34M,只有400K以内的图片才能直接显示) (原文件名:CIMG0059.jpg)

网友:
蓝牙模块?

网友:
好像看到了二维条码
难道这个也是bga封装么

网友:
印象中是蓝牙模块,LGA封装,应该是手机用的,不带协议栈,ARM9 + Linux应该能驱动起来。

网友:
UniStone (BT 2.1 + EDR) - PBA 31308

As the best in class throughout, the Bluetooth HCI system module Unistone PBA31308 is the logical successor of PBA31307 based on the product proven concept by Infineon. The PBA31308 is a complete Bluetooth 2.1 system module and is setting standards with its RF performance. In order to fulfill our customers requirements this module has a specific set up for the Automotive segment, in which Infineon has a superior market position. Especially easy to design in, the Unistone PBA31308 is significant cost benefit for low volume applications.

        UniStone (BT 2.1 + EDR) PBA31308
    * FW in ROM with patch RAM for easy FW upgrades
    * Superior adaptive frequency hopping
    * WLAN co-existence interface
    * Support leaded and non leaded process
    * Module verification according to AEC Q100
    * No external components needed. Reference clock and low power clock
    * Bluetooth 1.2, 2.0 and 2.1 standard compliant + Enhanced Data Rate

中文介绍 http://www.eaw.com.cn/news/newsdisplay/article/20156

好玩。。。

楼主:
手上有6片,有人如果能玩起来,我送出!

网友:
想要2片试试,楼主可以吗?

网友:
也只能成对弄了。。

想玩,最近还没那么多时间。。

楼主:
回复 网友A:

每人两片才能玩起来,总共只能送三个人,请再等等!我看送哪三个人合适,前提是不能糟蹋了!

网友:
是啊。。这种封装也只能用热转印做,打样的话划不来。焊接也有点麻烦,得想个法子~。

网友:
脚不多,可以学那个修XBOX GPU那样的飞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