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谁使用FPGA实现过SDI的接口,或者LVDS接口?

楼主(2010-06-09):
本人使用ep3c55外加clc014和clc001,想实现SDI的输入输出功能。
pcb是按照lvds的要求画的,就是信号线靠近、等长和在fpga边上加匹配电阻,软件使用quartus自带的SDI IPcore,
现在是可以把自己写的彩条通过clc001显示到SDI监视器上,但是无法通过clc014接收SDI信号,把SDI IPcore 改成lvds IPcore也看不到信号:(
急死了!那位老大熟悉这些,帮帮忙吧!

网友:
就是把并行数据转为串行数据,在FPGA里自己写个串并转换-信号调制的模块即可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把并行数据转为串行数据,在fpga里自己写个串并转换-信号调制的模块即可
除了串并转换,还需要提取时钟、解码吧?解码我能自己写。
SDI IPcore是要花钱买的,不会这么容易就实现吧?

楼上作过SDI方面的工作?再说详细点吧

网友(2012-06-27):
楼主用的ip是免费的吗??有时间限制什么的吗?

网友:
FPGA走LVDS信号,不是所有的Bank都需要加电阻的

网友:
SDI接口  SP六零五开发板的调试过 是驱动CH7901芯片

网友(2012-11-05):
clc014、clc001是收发器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