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键盘进水后按键就电脑自动关机怎么办?

楼主(2010-06-10):
RT 朋友在桌子上吃东西,水掉键盘里面了,搽键盘的时候还被电了(她竟然不关机再擦)。
现在插上USB键盘灯是亮的,一按键就电脑关机了,能不能修?现在都是用光鼠标打字~~

网友:
拆开看看,有短路的地方吧?

水短路,或者锈蚀短路

网友:
打开擦一擦,再装回去。

楼主:
去掉按键擦了
不过没有拆螺丝
昨天晚上接上USB键盘就关机
搞的我都不敢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去掉按键擦了
不过没有拆螺丝
昨天晚上接上usb键盘就关机
搞的我都不敢接了

什么地方短路,USB过流关机。

网友:
晾一个晚上看看吧,还不行也别修了,除非是什么几百块的好东西,不然没有修的价值

随便京东个dell 8115,也就45

才发现是十几天前的,汗

网友:
旧的不去,新的不来。

楼主:
晾了一天没效果
拆开一看 里面有油和锈迹 拆开后OK~
应该是大家 说的USB过流后关机

这几天又不行了 按一个键出2个字母 有的干脆没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