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os新手问一下:youtask任务处于延时状态,mytask任务能访问全局变量吗?

楼主(2010-06-10):
ucos新手问一下:下面例子中mytask和youtask都用到全局变量s,在youtask任务处于延时状态时,并没有调用ostimedly函数,mytask任务能访问全局指针变量s吗?为什么全局指针变量s会被改变呢?
任哲的源码:
#include "includes.h"

#define  TASK_STK_SIZE   512                //任务堆栈长度
char*ss;
OS_STK   MyTaskStk[TASK_STK_SIZE];        //定义任务堆栈区
OS_STK   YouTaskStk[TASK_STK_SIZE];        //定义任务堆栈区
INT16S   key;                        //用于退出uCOS_II的键
INT8U    y1=0,y2=0;                                                //字符显示位置
char* s="原始数据";                                                //定义要显示的字符
void  MyTask(void *data);                                        //声明任务
void  YouTask(void *data);                                        //声明任务
/************************主函数**********************************/
void  main (void)
{
    OSInit( );                                                //初始化uCOS_II
    PC_DOSSaveReturn( );                                        //保存Dos环境
    PC_VectSet(uCOS, OSCtxSw);                        //安装uCOS_II中断
    OSTaskCreate(MyTask,                                        //创建任务MyTask
             (void*)0,                                                        //给任务传递参数
             &MyTaskStk[TASK_STK_SIZE - 1],        //设置任务堆栈栈顶指针
             0);                                                                //使任务的优先级别为0
    OSStart( );                                                        //启动多任务管理
}

/***********************任务MyTask********************************/

void  MyTask (void *pdata)
{
#if OS_CRITICAL_METHOD == 3
    OS_CPU_SR  cpu_sr;
#endif

INT8U err;
    pdata = pdata;
    OS_ENTER_CRITICAL( );
    PC_VectSet(0x08, OSTickISR);                        //安装时钟中断向量
    PC_SetTickRate(OS_TICKS_PER_SEC);        //设置uCOS_II时钟频率
    OS_EXIT_CRITICAL( );
    OSStatInit( );                                                        //初始化统计任务
    OSTaskCreate(YouTask,                                        //创建任务YouTask
              (void*)0,                                                        //给任务传递参数
               &YouTaskStk[TASK_STK_SIZE - 1],        //设置任务堆栈栈顶指针
               2);                                                                //使任务的优先级别为2
    for (;;)
    {
        s="MyTask  s";
       PC_DispStr(5, ++y1,                                //显示字符串
               s,
              DISP_BGND_BLACK+DISP_FGND_WHITE);
        //如果按下Esc键则退出uCOS_II
        if (PC_GetKey(&key) == TRUE)
        {
            if (key == 0x1B)
            {
                PC_DOSReturn( );
              }
          }
        OSTimeDly(200);                                        //等待200个时钟节拍
    }
}
/************************任务YouTask******************************/
void  YouTask (void *pdata)
{
#if OS_CRITICAL_METHOD == 3
    OS_CPU_SR  cpu_sr;
#endif
    INT8U err;
    pdata = pdata;
    for (;;)
    {
        s="YouTask s";
                PC_DispStr(28, ++y2,                                //显示字符串
                        s,
                        DISP_BGND_BLACK+DISP_FGND_WHITE );
                OSTimeSet(0);                                        //置OSTime为0
                while(OSTime<500)
                {
                        sprintf(ss,"%d",OSTimeGet( ));
                        PC_DispStr(55, y2,s,        DISP_BGND_BLACK+DISP_FGND_WHITE );//显示字符串

                }
        OSTimeDly(10);                                        //等待10个时钟节拍
    }
}
/************************End**************************************/

网友:
任务操作全局变量前最好禁止任务调度或者使用信号量保护因为全局变量有可能被优先级更高的任务修改所以会改变。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上面例子书中解释说是在youtask任务延时的期间,mytask任务修改了s的内容,但是youtask任务在延时期间并没有进行任务调度啊!
延时期间youtask任务在运行,mytask任务又怎么会运行呢?

网友:
mytask的优先级又比youtask高,则这情况就可能会发生。
情况1:youtask的发送字符串的时间超过了mytask任务的延时时间。
情况2:youtask运行N次后回到执行发送字符串语句,此时mytask进入就绪状态。

避免方法:1,用局部变量,把数据堆到任务栈。2,对公共变量操作使用互斥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