辟邪链坠写入什么

楼主(2010-06-10):
以下想法,纯为娱乐,不必当真,如有误导,概不负责。

有一朋友,手上带个水晶手链,谁也不让碰,说是里面有信息,可以辟邪,碰了就会破坏它的气场!

我坚信水晶是可以存放信息的,因为成分与芯片一样都是硅,如果用一片Flash做成链坠,写入个什么经书,不就可以变成辟邪链坠。。。

但是写什么经书好呢?

网友:
辟邪剑谱

网友:
顶1L.
--------------------
可以写入<波罗蜜多心经>短小,但实际上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所谓的水晶挂坠等基本都是假的,甚至诸如紫水晶粉水晶等都是用颜色染上去的,这个已经形成了一系列的产业链.
天然水晶除非是你自己亲自挖到的,要不然不要相信.
所谓加持,试问有多少高僧能有加持的能力,不是会念经的就是真和尚.

网友:
水晶和芯片的成分都是硅
期待lz开发个技术,拿沙子当flash或者sram或者干脆搞成mcu算了~

网友:
没什么东西是不能存放信息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什么东西是不能存放信息的

但是它们是用什么形式存放呢,水晶的“场”又是个什么呢,我一直搞不动这个。。

网友:
1.芙蓉庇佑,天下无敌!
2.凤姐威武,护我平安……
3.曾哥在上,原地复活(+25点攻击,+30点魔法免疫,增加俱爆技能)
4.……………………

楼主:
ls难道是mm,用的是灰太郎头像。

网友:
LZ可以用物质的方式存放,也可以用精神的方式存放

网友:
有本书《水晶头骨之谜》

作者有记述,某些大水晶在摄像机下会发现有类似生命的物质流出,受到外界干扰,会回到水晶内,有条件的朋友请验证一下

网友:
我觉得写阿莫的头像图片数据就可以了。

网友:
把所有能找到的经书打个压缩包
算一下这个压缩包的MD5值,存进去就好了,一片24C00就够了

楼主:
那精神是什么?用什么来表现呢,

我年轻时曾经跟一帮无聊的人讨论过:

我的老师写了本书,我看了,记着了,也就是说我得到了他的一部分知识,证明精神是可以传递的。

过程是这样的:老师用手(输出)写纸(介质)上,我用眼睛(输入)看了,记着(储存)了,这是精神传递的一个过程。

老师电脑的信息,用打印机打印,通过键盘输入,存到我电脑内,我得到了老师的信息,这也是一个传递过程,当然,现在看来这是一个很笨的方法。
如果用更好的介质,磁盘,网络,可以更快的传递。

是否可以认为:老师可以用其他介质教会我知识(也就是精神的一种),那用灌顶还是给我一块水晶?

楼主:
回复 网友B:
顶1l.
--------------------
可以写入<波罗蜜多心经>短小,但实际上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所谓的水晶挂坠等基本都是假的,甚至诸如紫水晶粉水晶等都是用颜色染上去的,这个已经形成了一系列的产业链.
天然水晶除非是你自己亲自挖到的,要不然不要相信.
所谓加持,试问有多少高僧能有加持的能力,不是会念经的就是真和尚.

所谓加持,是不是一种传递方法呢?

网友:
注意写入的时序,否则是不会成功的。
如果能搞到时序图,就方便了

网友:
LZ应该把它连接到大脑作为控制的MCU随时存储信息!

楼主:
回复 网友C:
lz应该把它连接到大脑作为控制的mcu随时存储信息!

这并非不可能,请看用意念控制的小球玩具 :http://tech.sina.com.cn/d/2009-01-29/15082780073.shtml

网友:
太搞了。那是不是可以拿个SD卡打孔串个绳子当项链带?SD卡里考个全本大藏经什么的。

网友:
不要笑,请看最新的水晶存储技术:

在高浓度的铜离子气体中,使用阿尔法粒子对高纯度水晶靶进行轰击,阿尔法粒子会命中铜离子,并使之进入水晶内部在水晶晶格间固定下来,晶格间有无铜离子就构成了数据存储的1和0;调整阿尔法粒子的能量,可以控制铜离子进入水晶的深度,从而构成3维的存储能力。这种存储方法的特点就是可以构成几乎永恒的数据存储,在通常情况下,数据可以存储数十亿年而不会被破坏,甚至有可能在熔岩中仍能有效保存数据。有时候,由于存储的数据连续为1,则会在水晶内部呈现像头发丝一样的细线,被形象地称为发晶。

这种存储方法最精妙的地方在于数据的读出,当特定强度的光线从特定的角度射入水晶时,会在特定的晶格上形成光的强烈共振,并在距离水晶一定的距离上形成反射光的共振点,也就是说,如果有足够强度的光从各个角度同时射入水晶,则会在水晶外周1~2米的半径内形成一个由反射光共振点构成信息球,而记录在水晶内部的信息可以在这个球内被同步地读出。这种特性使得水晶在存储立体影像时具有极好的效果。

遗憾的是,这种水晶存储方法的写入仍然是速度比较慢的,而一旦信息写入则很难更改。目前,有科学家提出使用高纯度的红宝石作为存储介质,铜离子在进入原子晶格后替代原来的铝原子的位置,而采用铝作为入射材料又可以替代铜原子的位置,这样就构成了可以擦除、修改的存储器。而在写入和擦除的过程中,宝石也在红宝石和祖母绿之间变换着。也有科学家提出用钻石作为介质,由于钻石具有的特殊晶格,可以实现3维的同步数据写入。

眼看可擦写和快速写入之间的标准之争一触即发,市场将如何选择,请拭目以待!

——————————摘自《面向专家的科普》杂志   白沙专栏

楼主:
回复 网友D:
不要笑,请看最新的水晶存储技术:
......

这是否可以理解为佩戴一片SD卡和带水晶项链是一样呢?况且,SD卡更容易知道存放的是什么信息。

网友:
回复 网友D:

摘自《面向专家的科普》杂志   白沙专栏

有这个杂志么?

三维存储是当前科技界一直在进行的研究。只是不见实用成果。

网友:
……晕,花生没觉得我是顺嘴胡诹的吗?呵呵。

网友:
哈哈!
俺都忘记了,白沙喜欢开玩笑的。

看来白沙的生活也是蛮有趣的。。。真的没法比。

网友:
我还仔细研读了一下

~~~晕

18楼太恶搞了~~~

网友:
就写释氏六字真言如何!

楼主:
【24楼】 你没有发现,现在的很多和尚都把六字真言念成: all Money go my home!

网友:
楼上强淫!↑
我一直以为是《宝莲灯》里的“俺把你来蒙”!

网友:
程序必过 板子必亮

网友:
建议写“葵花宝典”在里面!

网友:
还是SD卡靠谱..

网友:
U盘也不错,,上个图..

网友:
这么费脑筋啊?干脆下载个经书放到手机里就行啦,反正手机你天天带着!

网友:
回复 网友D:
不要笑,请看最新的水晶存储技术:
老沙(八戒?)真是有闲情啊!思路有很大的启示作用,我有几个问题要问:
①怎样保证α粒子打击确定铜离子的角度,并保证铜离子被打击后能够准确进入某一位置?
②如果铜离子打击力量太大,会将其他铝离子挤跑,使得之前写入的信息发生变化。
对啊!可以选择(二维储存)把分成按照统一的方向用粒子打穿,穿了为0,没穿为1(怎么这么别扭??)

回复 网友E:
我觉得写阿莫的头像图片数据就可以了。
我觉得阿莫本人的照片效果可能更好。(嗯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