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用到一款100HZ~10KHZ的DDS芯片,看了AD9850和AD9833都可以,但是成本比较高AD9833要

楼主(2010-06-10):
AD9833           30+
AD9850           12      搜到的taobao价格
ML2035           68      柜台价格

只用到正弦波     频率范围小,只要成本要小

网友:
dds产生正弦波?
不到10kHz,也许可以换个方法,比如使用dac产生。

网友:
用个最便宜的DAC就行了吗、只是程序麻烦些。

楼主:
因为软件模拟的话比较占单片机资源,单片机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用的STM32,虽然可以用DMA但还是想用个低成本的DDS。
用正弦波驱动电路,单片机还要有AD,显示通讯等其他任务。

网友:
双CPU好了呀!

网友:
ad9850就可以了,还有更便宜的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用个最便宜的dac就行了吗、只是程序麻烦些。

ad9850应该很贵吧?12大元应该有问题。看下资料,ad9850就应该贵。

我用过ad9834,大概30 或者40 大元。ml2035应该最便宜(我觉得)。还有一款,max038,不过价格差不多。

呵呵,我还是觉得dac产生不错。我也是玩stm32的,就是用dac+dma产生正弦波的,50Hz,波形很好。(哦,外接一个rc滤波)

网友:
看这个东西:AVR DDS signal generator V2.0

网友:
NE555+数字电位器  符合不?

网友:
就用AD9850,便宜,才几块钱,产生几十k的信号没什么问题。

楼主:
刚与taobao上的卖家联系,AD9850可以到11块,看来当前是他的成本最低了。

9850并口,使用的接口较多,成本低
9833芯片比较小,SPI接口使用比较方便。
ML2035这个比较难,不好找货,不考虑了。
MAX038,早期的产品中是使用的MAX038这个波形和稳定性都很好,成本很高。而且只是频率要自己校准,DDS不存在这问题。

DA模拟,先做下实验,看效果。

网友:
ADI 的报价AD9850可是十几美金啊

12块绝对的假货

网友:
12块的貌似也能用,估计是拆机翻新货。
奇怪的是低一档的AD9833和高一档的AD9851都没有这么便宜的,只有AD9850有大量的廉价货源,这个价淘宝上不止一两家在做。

网友:
回复 网友B:
9850并口,使用的接口较多,成本低

AD9850也支持串口操作。

网友:
回复 网友C:
adi 的报价ad9850可是十几美金啊
12块绝对的假货

这玩意如果能用还是假的话,那真是假出水平了。。。

网友:
是啊,能搞假AD9850,还不如直接打上自己的型号来卖了,如HWD9481……

网友:
我用6块钱的ad9850都行,据说高频的时候相噪和幅频响应差了些,ad9850用串口也行的。在低频10bit的ad9850比8bit的dac要好很多。

网友(2010-07-28):
有的,有国产的,国腾电子有400MHz 14位 QFP48 用串口的,应该很便宜
http://www.gotecom.com/product/show/id/735

网友:
做产品还是别用  12块钱的 9850了,不然楼主批量时候会后悔的。

网友(2010-10-22):
在成都的时候国腾和南山之桥就是比较有名的公司,没想到这么多年了

网友(2011-11-08):
回复 网友D:
我用6块钱的ad9850都行,据说高频的时候相噪和幅频响应差了些,ad9850用串口也行的。在低频10bit的ad9850比8bit的dac要好很多。

哪个是6元的,我想买的

网友:
这么便宜的ad9850,应该是拆机的旧货. 管脚可能翻新过吧

网友:
AD9833低功耗,还是比较划算的

网友:
回复 网友E:
这么便宜的ad9850,应该是拆机的旧货. 管脚可能翻新过吧

应该是国产山寨的。

网友:
回复 网友F:
应该是国产山寨的。

很奇怪为什么只山寨9850而不山寨其它型号?
往下的9832/3/4,往上的9851/2都卖得很贵,就只有9850在10块附近,这是神马原理?
你说9858这种高端的山寨不出来也就算了,至少9851也山寨一下嘛,起码省个高频有源晶振啊。

网友:
十多块的应该是翻新的,我实验室买了个9850的模块,,貌似还不错。。

网友:
回复 网友G:

想问在哪里买的啊??最近在做9833,结果前天用着用着出问题了,现在写进去的命令都不对了,出的频率不对,或者没有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