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源DS1102E波形刷新率高达2000次每秒什么意思?

楼主(2010-06-10):
如题,一般LCD的刷新率也就几十HZ,快的也就100多HZ,这个波形刷新率高达2000次/秒是指示波器LCD屏的刷新率吗?如果不是那是指什么?请指教,谢谢。

还有个疑问,一般示波器用的LCD屏和普通MP4用的屏(除了尺寸外)有哪些区别?是工业用屏吗?普源用的屏一般是什么厂家的?

楼主:
没人知道吗?

网友(2010-07-13):
这个型号能到这么高刷新率? 怀疑

网友:
顶,直到有人回答!

网友:
刷这么高人眼睛能反映过来么?没有实际的意义、

网友:
说的是波形采样率吧。数字示波器的采样一般都是间隔的,而且用等效采样经过多次才能把波形完整的采集出来

网友(2010-08-12):
不知道,期待高人的指点!

网友(2012-01-30):
不可能这么高的,最高不超过200

网友:
波形刷新率也叫波形捕获率,是指示波器采集和处理波形的能力,和显示刷新率是两个概念。具体可以看一下示波器厂商的学习资料,也是示波器相对比较重要的一个指标

简单的说每次显示在屏幕上的波形并不是单次采集的波形,而是在这期间所有采集波形的叠加。

每秒2000次并不是很快,稍微高档点的示波器都可以上10万、百万。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不是说2000次很快,而是说DS1102E根本达不到这个数值,最多不超过200

网友:
波形刷新率和波形捕获率是两个概念。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我不是说2000次很快,而是说ds1102e根本达不到这个数值,最多不超过200

没用过不知道,不过我觉得rigol不至于在这种指标上作假

网友:
显示周期信号的时候  2k  比较管用。

显示随机信号的时候,波形是很乱的。 比如看纹波。

网友:
2000/S 每秒两千次的刷新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