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加速度程序分析

楼主(2010-06-10):
程序功能是用定时器0定时,通过修改定时器初值,达到加速的功能。程序试验过程中已经有加速过程,但是最大只能到500HZ ,步知道什么原因。本来想让信号从100HZ一直慢慢加速到16KHZ   .程序如下,请各位大侠帮分析一下,程序问题出在哪里  ?
#include<W78E58B.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dir=P1^0;
sbit en=P1^1;
sbit clk=P1^2;
sbit start=P1^3;
sbit stop=P1^4;
uint rate;
uchar flag1,flag2;
uint i=50000;

void main()
{

EA=1;
ET0=1;
TR0=1;
TMOD=0X01;
TH0=(65536-i)/256;
TL0=(65536-i)%256;
  while(1)
       {
    ;
   }
}

void t0(void) interrupt 1 using 0
{

  TH0=(65536-i)/256;
  TL0=(65536-i)%256;
  if(i>40)
  {
    i=i-20;
  }

  else
     {
   i=20;
}

    clk=~clk;
}

楼主:
自己UP下

网友:
步进电机本身有频率上限的,如果接近这个限制往往会丢步。如果超过就转不起来。

网友:
搬个板凳看美女楼主

网友:
电机频率10K都可以的 。

网友:
78E58速度有限,在脉冲频率比较高时定时器会消耗很多时间,查表最省时,而且还可以得到比较复杂加速度方式

网友:
6楼说的有道理  问题解决了 把赋初值那段程序放到中断服务程序外面去做,就可以了

网友:
楼主换马甲了?

网友(2010-07-13):
在中断里修改变量的方法是不行的,你可以用指针操作。

网友:
TMC428和TMC223 芯片自带加减速控制功能
www.trinamic.com

网友(2010-08-13):
同样困惑中,16KHz是不是有点高了啊

网友:
加高点驱动电压可以提高频率上限

网友(2010-11-20):
谁又把luck_girl顶起来了?

网友(2011-12-29):
这个是这样滴,我想,步进电机有个起步转速,一般是10--100RPM,对于步距是0.9度的电机,脉冲周期是1.5--15ms,那也就有个频率范围。QQ243237113,希望大家多交流。

网友:
你可以用示波器测一下,看出来的信号的频率是多少啊?

网友A(2012-02-26):
首先,得看你选用的步进电机最大能跑多快,有个矩频特性曲线的,快了以后,转矩下降,带不动负载就没意义了;

然后是变速,从低速开始,每一次变完速度之后,需要有个稳定步数。比如你从50Hz起步,走x步,变到60Hz,再走y步之后才能变到70Hz,否则电机跟不上的。越往后,稳定步数越得多,比如50到60,中间走个10个脉冲就行,500到550,中间可能就得走1000个脉冲了;

最后是速度上限,你在中断里临时计算初值,是很费时间的,即使在外面计算初值也一样费时间,这样就导致你不可能产生很高频率的脉冲,1K基本就是极限值了。  将定时器设定在自动重装模式,然后将所有初值全部算好了(比如50Hz对应的初值,55Hz对应的初值,每隔5Hz或多少初值都算好),做成一张表,通过算法去表中取合适的值,即能方便变速,又能达到比较高的频率。

网友(2012-08-23):
现在你的电机最高能跑多少rpm?

网友:
我C语言不太行,不过从你这个程序看,问题出在你的那个运算上,定时器的值要做成表的形式,用的时候直接读取,这样输出的频率会高很多

网友(2013-03-19):
程序问题出在定时器赋值那一块!运用变量改变定时器值,非常耗时间,所以导致频率上不去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先,得看你选用的步进电机最大能跑多快,有个矩频特性曲线的,快了以后,转矩下降,带不动负载就没意义了 ...

高手正解!

网友(2013-10-11):
中断里的任务越少越好,一般都是设置标志位,在主程序外面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