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2132 JTAG 联接不成功,求助。

楼主(2010-06-10):
本人初学ARM。用LPC2132做了个实验电路板。如图。但JTAG联接不成功。希望前辈们看下什么原因。谢谢!

网友:
JTAG的RST脚为啥跟P0.0连?不是跟57脚连吗?

网友:
P0.11为啥上拉?P0.31要上拉吧?

网友:
我说的估计有点问题,你要参考一些开发板的原理图一一对比一下!

1:你的原理图上的pin脚的描述不详细(有的管脚是有复用功能的),可阅读性比较差!
2:JTAG的封装座最好PIN脚左右分开,做到跟实物一致,可读性就比较好了!

另:JTAG里有两个RESET信号,RST和TRST吧(接20脚P1.31),估计你就是这个错误了!!!!

网友:
另:JTAG里有两个RESET信号,RST和TRST吧(接20脚P1.31),估计你就是这个错误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赞同,很多人都犯这个错误,我的用ISP的,暂时搞不上JTAG,不然一起探讨了,呵呵

楼主:
谢谢大家回复。
yondyanyu
的批评很正确,谢谢。

另更正上图中的一个错误,RST是接到20脚P1.31的,而不是接到19脚。刚才画图的时候笔误了。不好意思。

JTAG里有两个RESET信号,RST和TRST吧(接20脚P1.31),估计你就是这个错误了!!!!
这点其实我是有注意的。

这是ZLG的开发板的电路图的一部分。请看图中两个圈的地方是一至的,而不是和“X”的地方联在一起。和我图中的接法一样的。这个图我已经查了两天了,也没能发现什么错误。还望有经验的前辈指点点一下。不管对错,本人都十分感谢。

网友(2011-04-06):
你看清楚了,是一致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