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入手 USB Blaster 有几个疑问,明白的朋友请进

楼主(2010-06-10):
在网上搜了下
有的说是支持2.5~5V  有的是1.5~5V
另关于支持芯片 有的写的有Cyclone III 有的只到Cyclone II
价格都是百元左右
有用过的朋友给推荐一个 关键是支持的芯片尽量多些

楼主:
大多都写的没有Cyclone III  不知道是不是真的不支持Cyclone III

楼主:
难道支持Cyclone III下载难度大么?
那并口的下载线(BB)能不能支持Cyclone III?

网友:
电平的问题确实不同的版本会不一样,取决于用的什么Driver芯片。
山寨的一般都没有用好芯片的…… 我不抱什么希望。。。。

但是,USB-Blaster只实现了JTAG底层传输,所用的编程算法完全是上位机实现,所以,只要Altera
不推出替代品,那么就能支持所有Quartus II Programmer支持的芯片。

另,觉得USB-Blaster买贵的话,可以自己做……

网友:
自己做也先要个编程器呀   程序不大的话而且有LTP接口就做一个简单的  5块钱成本

网友(2010-08-11):
回复 楼主:
市面上USB Blaster有几种方案,其中FT245+CPLD方案与原厂接近,我手头上有一些FT245+CPLD方案的PCB空板
QQ:873878669

网友:
我以前从艾米电子买的,不支持2.5v的cyclone iii,后来整了一个用CY7C68013做的,反而没问题

网友:
后来又买过一个ICDEV的,号称最接近原版电路,但是AS下载必须拔掉MSEL,所以不能用退掉了。TCK速度上也不及那个单片机做的

网友:
LS 发广告的 能不能不发那么多图 刷屏啊    另外一个帖子里也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