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rror[e27]: Entry "OSCtxSwCtr" in module OS_CORE ( ) redefined in

楼主(2010-06-10):
Error[e27]: Entry "OSCtxSwCtr" in module OS_CORE ( E:\uCOS-II project\5\Debug\Obj\OS_CORE.r90 ) redefined in module uCOS_II ( E:\uCOS-II project\5\Debug\Obj\uCOS_II.r90 )
Error while running Linker
请问高手 怎么解决啊!!!实在是弄不明白啊。。。在线等。。。。。。。。

楼主:
刚才的问题解决了又出现新问题了如下:
Error[e46]: Undefined external "OSInitHookBegin" referred in OS_CORE ( E:\uCOS-II project\5\Debug\Obj\OS_CORE.r90 )

Error[e46]: Undefined external "OSInitHookEnd" referred in OS_CORE ( E:\uCOS-II project\5\Debug\Obj\OS_CORE.r90 )
Error[e46]: Undefined external "OSStartHighRdy" referred in OS_CORE ( E:\uCOS-II project\5\Debug\Obj\OS_CORE.r90 )
Error[e46]: Undefined external "OSCtxSw" referred in OS_CORE ( E:\uCOS-II project\5\Debug\Obj\OS_CORE.r90 )
Error[e46]: Undefined external "OSTCBInitHook" referred in OS_CORE ( E:\uCOS-II project\5\Debug\Obj\OS_CORE.r90 )

网友(2010-12-19):
怎么没有人提出解决办法呢

网友(2011-05-13):
我也碰到这种问题了,楼主最后这么解决的??

网友(2011-08-12):
同问。。。。
Error[e27]: Entry "nAsciiDot" in module ASCII8x16 ( d:\我的文档\桌面\NOKIA5110_LCD液晶430驱动\NOKIA5110_LCD\Debug\Obj\ASCII8x16.r43 ) redefined in module

网友:
Error[e27]: Entry "DHT_DATA" in module DHT11 ( d:\我的文档\桌面\暑假430\无线节点\Debug\Obj\DHT11.r43 ) redefined in module display ( d:\我的文档\桌面\暑假430\

我也是同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