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91SAM9260 可用于启动的spi dataflash有哪些 谢谢

楼主(2010-06-10):
AT91SAM9260 可用于启动的spi dataflash有哪些  比如AT45DB系列是可以的
AT25DF行不行,或者还有其他的

网友:
看数据手册,上面的BOOTMODE那一章有.

网友:
哈哈!!还是norflash 启动吧!atmel 做dataflash 启动,是只支持AT系列的(自己公司的)dataflash 芯片!所以楼主还是寒心吧!老贵呢,那种片子,我看到一家公司的不错!给你推荐下!!嘿嘿!!

www.newmsg.com 他们公司的atmel ARM比较便宜点!!

网友:
为什么不直接用nandflash呢。。我看了下AT45DB系列的东西,,应该也是norflash的技术,只是做成了isp接口。有专利的

网友:
仅支持AT45D和AT45DCB。不支持AT25 serial Flash。 9G20支持。

网友(2010-12-31):
回复 网友A:
为什么不直接用nandflash呢。。我看了下at45db系列的东西,,应该也是norflash的技术,只是做成了isp接口。有专利的

你说错了,9260支持AT25 serial Flash

网友:
请问bikong7,有何数据表明?

网友:
SST39VF6401也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