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看这个正交解码程序有什么问题

楼主(2010-06-10):
/******************************************************************************
2个输入引脚:
                                EINT8  -----( GPF  )---A Phase
                                EINT11 -----( GPF  )---B Phase
                4倍频检测,A相和B相的边沿进行中断,通过读取超前和滞后状态确定方向

*******************************************************************************/

/*********************************[边沿触发中断处理程序]*********************************************/
static void __irq Decode_ISR(void)
{
        U32 r;
        U8 n;

        EnterCritical(&r);
        ClearPending(BIT_EINT8_23);//清除中断标志位
        if(rEINTPEND&(1<<8))//用户手册V1.3 P307
                {

                        rEINTPEND |= 1<< 8;
                        if (rGPGDAT&(1<<0))//若A为上升沿
                                {
                                for(n=0;n<200;n++)
                                {
                                __asm{NOP;}
                                }
                                if (rGPGDAT&(1<<0))
                                  {
                                    if(rGPGDAT&(1<<3))//上升沿且B相为高
                                                   {
                                              count --;
                                              dir = ccw;
                                     //        Uart_Printf( "A 1 Motion occur!... Pulse count: %d \n Dir: %d\n", count,dir) ;
                                            }
                                            else //上升沿且B相为低
                                            {
                                               count ++;
                                               dir = cw;
                                //        Uart_Printf( "A  2 Motion occur!... Pulse count: %d \n Dir: %d\n", count,dir) ;
                                              }
                                  }
                                }
                        else
                                {
                                for(n=0;n<200;n++)
                                {
                                __asm{NOP;}
                                }
                                if( !(rGPGDAT&(1<<0)))
                                {

                                    if(rGPGDAT&(1<<3))//下降沿且B相为高
                                                   {
                                              count ++;
                                              dir = cw;
                                      //         Uart_Printf( "A 3  Motion occur!... Pulse count: %d \n Dir: %d\n", count,dir) ;
                                                    }
                                      else //下降沿且B相为低
                                            {
                                          count --;
                                               dir = ccw;
                                      //        Uart_Printf( "A 4 Motion occur!... Pulse count: %d \n Dir: %d\n", count,dir) ;
                                            }
                                }
                                }
                }
        if(rEINTPEND&(1<<11))
                {
                        rEINTPEND |= 1<<11;

                        if (rGPGDAT&(1<<3))//若为上升沿
                                {
                                for(n=0;n<200;n++)
                                {
                                __asm{NOP;}
                                }
                                if (rGPGDAT&(1<<3))
                                {

                                   if(rGPGDAT&(1<<0))//上升沿且A相为高
                                           {
                                      count ++;
                                      dir = cw;
                                           // Uart_Printf( "B1 Motion occur!... Pulse count: %d \n Dir: %d\n", count,dir) ;
                                    }
                     else //上升沿且A相为低
                                       {
                                        count --;
                                        dir = ccw;
                                // Uart_Printf( "B2 Motion occur!... Pulse count: %d \n Dir: %d\n", count,dir) ;
                        }
                    }
                    }
                    else
                                {
                                for(n=0;n<200;n++)
                                {
                                __asm{NOP;}
                                }
                                if (!(rGPGDAT&(1<<3)))
                                {
                            if(rGPGDAT&(1<<0))//下降沿且A相为高
                                           {
                                      count --;
                                      dir = ccw;
                                           //Uart_Printf( "B3 Motion occur!... Pulse count: %d \n Dir: %d\n", count,dir) ;
                                    }
                            else //下降沿且A相为低
                                      {
                                 count ++;
                                  dir = cw;
                     //  Uart_Printf( "B4 Motion occur!... Pulse count: %d \n Dir: %d\n", count,dir) ;
                       }
                    }
                    }
             }

        ExitCritical(&r);
}

/*********************************[中断检测函数]*********************************************/
void KeyScan_Test(void)
{
        Uart_Printf("\nKey Scan Test, press ESC key to exit !\n");

        rGPGCON = rGPGCON & (~((3<<6)|(3<<0))) | (2<<6)|(2<<0) ;                //GPG0 3 set EINT 用户手册V1.3 P293

        rEXTINT1 = rEXTINT1 &( ~((0xf<<0)|(0xf<<12)))|(0xe<<0)|(0xe<<12);  //用户手册V1.3 P301
                                             //set eint8 11 both edge int

        rEINTPEND |= (1<<8)|(1<<11);                                                //clear eint 4  用户手册V1.3 P307
        rEINTMASK &= ~((1<<8)|(1<<11));                                                //enable eint 4
        ClearPending(BIT_EINT8_23);

         pISR_EINT8_23 = (U32)Decode_ISR;

     EnableIrq(BIT_EINT8_23);        //打开中断
         while( Uart_GetKey() != ESC_KEY ) ;//一直在此处循环,直到ESC按下
          Uart_Printf( "B4 Motion occur!... Pulse count: %d \n Dir: %d\n", count,dir) ;
         count = 0;
         DisableIrq(BIT_EINT8_23);//关闭IRQ中断

}

用S3C2440来做的,其中
FCLK =400000000 Hz
PCLK =50000000 Hz
HCLK =100000000 Hz
用来读取伺服电机驱动器输出的编码器信号,正交编码信号

现在的问题就在于中断过于频繁,计数脉冲也不准确

网友:
为啥在中断里面干这么多事情啊?

楼主:
能给个其它方法的思路吗

网友:
找个带QEP抓捕功能的ARM吧,STM32应该有的,这样处理起来容易些的。

楼主:
现在打算使用正交解码芯片HCTL-2032,不知道有用过该芯片的朋友没有

网友:
HCTL-2032 性能好 价格高 货也不好找

楼主:
HCTL-2032确实货源不好找,那有什么比较好找的正交解码芯片吗?麻烦推荐一下

网友:
请参考这个贴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219450&bbs_page_no=1&search_mode=4&search_text=wang_xm&bbs_id=9999

楼主:
/******************************************************************************
2个输入引脚:
                                EINT8  -----( GPF  )---A Phase
                                EINT11 -----( GPF  )---B Phase
                4倍频检测,A相和B相的边沿进行中断,通过读取超前和滞后状态确定方向
                对于A信号的外中断来说,每一个变化的边沿都检查A,B两个信号电平
是否相同,相同则计数器减小,不同则计数器增加;对于B信号的外中断来说,每一个变化的边沿都检测A、B两信号电
平是否相同,相同则计数器增加,不同则计数器减小。

******************************************************************************/

/*********************************[边沿触发中断处理程序]*********************************************/
static void __irq Decode_ISR(void)
{
        U32 r;

        EnterCritical(&r);
        ClearPending(BIT_EINT8_23);//清除中断标志位
        if(rEINTPEND&(1<<8))//用户手册V1.3 P307
                {

                        rEINTPEND |= 1<< 8;
                        if ((rGPGDAT&(1<<0))==(rGPGDAT&(1<<3)))
                        {
                        count--;
                        dir = ccw;
                        }
                        else
                        {
                        count++;
                        dir = cw;
                        }
                }
        if(rEINTPEND&(1<<11))
                {
                    rEINTPEND |= 1<< 8;
                    if ((rGPGDAT&(1<<0))==(rGPGDAT&(1<<3)))
                        {
                        count++;
                        dir = cw;
                        }
                        else
                        {
                        count--;
                        dir = ccw;
                        }

             }

        ExitCritical(&r);
}

/*********************************[中断检测函数]*********************************************/
void KeyScan_Test(void)
{
        Uart_Printf("\nKey Scan Test, press ESC key to exit !\n");

        rGPGCON = rGPGCON & (~((3<<6)|(3<<0))) | (2<<6)|(2<<0) ;                //GPG0 3 set EINT 用户手册V1.3 P293

        rEXTINT1 = rEXTINT1 &( ~((0xf<<0)|(0xf<<12)))|(0xe<<0)|(0xe<<12);  //用户手册V1.3 P301
                                             //set eint8 11 both edge int

        rEINTPEND |= (1<<8)|(1<<11);                                                //clear eint 4  用户手册V1.3 P307
        rEINTMASK &= ~((1<<8)|(1<<11));                                                //enable eint 4
        ClearPending(BIT_EINT8_23);

         pISR_EINT8_23 = (U32)Decode_ISR;

     EnableIrq(BIT_EINT8_23);        //打开中断
         while( Uart_GetKey() != ESC_KEY ) ;//一直在此处循环,直到ESC按下
          Uart_Printf( "B4 Motion occur!... Pulse count: %d \n Dir: %d\n", count,dir) ;
         count = 0;
         DisableIrq(BIT_EINT8_23);//关闭IRQ中断

}
现在修改为这样,但是可能是由于干扰,造成不断计数,不知道有什么好办法没有

网友(2010-08-05):
解决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