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过TI DSP的朋友请教一下 ADC 触发信号SOC产生到ADC模块实际执行的时间控制问题?

楼主(2010-06-10):
小弟现在用280X 的PWM去触发ADC,结果发现每次从PWM触发到ADC实际执行有10-40纳秒的差别,请问一下这个时间有办法控制吗?现在做了一些处理,能控制在10纳秒以内,不过好象有时不稳定,哪位DX说说!

网友:
能控制在10纳秒以内

没打错吧??

楼主:
是10纳秒,我指的是每次PWM产生SOC信号到ADC实际执行的时间间隔的波动,我不关心时间间隔是多长,其实也即关系到采集回来信号的相位的波动,现在是有没有一种同步机制,使到SOC触发到ADC实际执行的间隔能稳定下来,不过这个好象是内部控制的!这关系到系统时钟,和ADC时钟,100M的系统时钟打断25M的ADC时钟,如果产生SOC信号时,ADC时钟刚好处在25M(40纳秒)时钟的中间,势必要等到这个时钟走完,在下一个时钟开始有效,谁能说说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