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TC35发信息

楼主(2010-06-11):
在网在看了一大堆的资料就是不能成功!!
不知是否我发送的指令有误~
AT+CMGF=1回车 发送
AT+CSCA=+8613800270500 回车 发送
AT+CMGF=1回车 发送
上面我想没有问题吧
我想就是下面的知道是否我理解错了
/////////////这是我在本论坛下载的资料中写到的///////////////////////////////////////////////////////////
4.发送短消息
AT+CMGF=1 回车(采用文本格式发送,如用 PDU 格式,则 AT+CMGF=0)
AT+CMGS=“+8613xxxxxxxxx”回车     ????这里不明白是回车之后再发送,还是回车之后再写“>12345”之后再发送。
>输入短消息。Crtl+Z 结束并发送。   ????1A是和AT+CMGS=“+8613xxxxxxxxx”回车之后再发,还是发送AT+CMGS=XXX之后再发送呢!!!
///////////////////////////////////////////////////////////////////////

楼主:
回复 楼主:
我试过以下2种发送都没有成功!!!
第1次
AT+CMGF=1回车 发送
AT+CSCA=+8613800270500 回车 发送
AT+CMGS=“+8613xxxxxxxxx”回车 发送
>12345 回车发送
1A (16进制发送)

第2次
AT+CMGF=1回车 发送
AT+CSCA=+8613800270500 回车 发送
AT+CMGS=“+8613xxxxxxxxx”回车>12345 回车 发送
1A (16进制发送)

网友:
at+cmgf=1

OK
at+cmgs=13000000000   //直接填入电话号

> 12345              //输入完后回车
                   //1A  16进制发送
+CMGS: 220

OK

网友(2010-08-25):
楼上正解,注意最后必须发    //1A  16进制发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