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C52I模块的串口问题___哪些模块的接口是TTL的

楼主(2010-06-11):
昨天看了MC52I的文档,发现其串口有4线和8线两种,请问这个串口是232还是TTL的?
如果是232的,怎么转成TTL的呢?
单片机串口只有2根线,应该怎么转接??

楼主:
想找一个TTL接口的,5V左右,电池供电,内嵌TCP/IP协议栈的模块。。。。。
EM310好像可以,西门子什么型号的可以?最好不是已经停产的。。。

求助。。谢谢

网友:
模块都是TTL的,我还没接触过232直接出来的,是不是真有要请教高手了。

哦,GPS的模块是有RS232接口的。

232转TTL和TTL转232一样,用MAX232什么的就可以,DTS/RTS之类的用单片机IO口控制。

如果把串口直接接出来,也可以用SP3238之类的芯片。

EM310可以,串口电平不匹配就接电阻。

GPRS模块对电源要求都很高,最好开关电源或LDO。

楼主:
恩,看到了,资料上写了,高电平是2.9V,问一个卖模块的公司的时候,他说是232 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