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 自适应模糊PID中模糊控制规则表

楼主(2010-06-11):
最近在做一个温度控制方面的项目,用到自适应模糊PID控制,但是研究了一段时间,参考学习了一些程序,有些问题还是不太清楚,关于 模糊控制规则表的建立。
在此只举KP为例, Kp控制规则设计与实现
PID控制器中,Kp值的选取决定于系统的响应速度。增大Kp能提高响应速度,减小稳态误差;但是,Kp值过大会产生较大的超调,甚至使系统不稳定减小Kp可以减小超调,提高稳定性,但Kp过小会减慢响应速度,延长调节时间。Kp的控制规则如表1所列。

我的问题是:怎样由表1得到如下所示的控制表数组中的数据,是根据什么转换来的,还是经验值调试得到的?
const char KP[7][7]={
                      {40,40, 40,40,40,40, 40},
                      {40,40, 40,40,40,40, 40},
                      {30,30, 30,30,30,30, 30},
                 {0,0, 0,0,0,0,0},
                 {-10,0,-10,-10,-10,-10,-10},
                 {-10,0,-10,-10,-10,-10,-10},
                 {-20,0,-20,-20,-30,-30,-30}
                };

希望有经验的朋友指点迷津,先在此表示感谢!

楼主:
怎么没有回应,是我的问题没有说清楚吗?自己先顶一下

网友:
建议你找本 模糊控制的书看看,有很多种计算方法的!

但就温度控制而言,个人觉得 PID 就足够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感谢您的回复

网友:
希望有高人指点,我现在也在搞温度控制着个问题,不防留下qq交流一下:287530243

楼主:
希望大家能谈谈自己的见解,说不定能成为模糊控制的一篇精品帖子呢,期盼中。。。

网友B:
我也在做!我这里有资料!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的资料能不能发我一份,linyongzhan@tom.com,先谢了。
需要我的资料的话,留下你的邮箱。

网友(2010-08-27):
回复 网友B:
我也在做!我这里有资料!

给我一份,谢谢。
  liqinglin.1004@tom.com

网友C:
模糊PID自整定控制算法简单理解
模糊控制PID的参数自调整原理:CPU根据系统偏差(偏差=给定-反馈),和偏差变化率(偏差变化率=当前周期偏差-上周期偏差)查询相应的模糊控制表,得到Kp,Ki,Kd三个参数的整定值,然后进行PID运算,真正的运用到实际中也就是一张模糊控制查询表,然后就是查表了,也很简单,关键是表的建立还有专家经验的问题等。
单片机模糊PID自整定控制算法的实现及仿真
作者:冯桂宁 蒋翔俊
引言
由于液压伺服系统的固有特性(如死区、泄漏、阻尼系数的时变性以及负载干扰的存在),系统往往会呈现典型的不确定性和非线性特性。这类系统一般很难精确描述控制对象的传递函数或状态方程,而常规的PID控制又难以取得良好的控制效果。另外,单一的模糊控制虽不需要精确的数学模型,但是却极易在平衡点附近产生小振幅振荡,从而使整个控制系统不能拥有良好的动态品质。
本文针对这两种控制的优缺点并结合模糊控制技术,探讨了液压伺服系统的模糊自整定PID控制方法,同时利用MATLAB软件提供的Simulink和Fuzzy工具箱对液压伺服调节系统的模糊自整定PID控制系统进行仿真,并与常规PID控制进行 了比较。此外,本文还尝试将控制系统通过单片机的数字化处理,并在电液伺服实验台上进行了测试,测试证明:该方法能使系统的结构简单化,操作灵活化,并可增强可靠性和适应性,提高控制精度和鲁棒性,特别容易实现非线性化控制。
1、模糊PID自整定控制器的设计
本控制系统主要完成数据采集、速度显示和速度控制等功能。其中智能模糊控制由单片机完成,并采用规则自整定PID控制算法进行过程控制。整个系统的核心是模糊控制器,AT89C51单片机是控制器的主体模块。电液伺服系统输出的速度信号经传感器和A/D转换之后进入单片机,单片机则根据输入的各种命令,并通过模糊控制算法计算控制量,然后将输出信号通过D/A转换送给液压伺服系统,从而控制系统的速度。该模糊控制器的硬件框图如图1所示。

模糊控制器的主程序包括初始化、键盘管理及控制模块和显示模块的调用等。温度信号的采集、标度变换、控制算法以及速度显示等功能的实现可由各子程序完成。软件的主要流程是:利用AT89C51单片机调A/D转换、标度转换模块以得到速度的反馈信号,然后根据偏差和偏差的变化率计算输入量,再由模糊PID自整定控制算法得出输出控制量。启动、停止可通过键盘并利用外部中断产生,有按键输入则调用中断服务程序。该程序的流程图如图2所示。

2、模糊控制器算法研究
采用模糊PID自整定控制的目的是使控制器能够根据实际情况调整比例系数Kp、积分系数Ki和微分系数Kd,以达到调节作用的实时最优。该电液伺服系统的Fuzzy自整定PID控制系统结构如图3所示。

为了简化运算和满足实时性要求,即该调节系统的基本控制仍为PID控制,但使PID调节参数由模糊自整定控制器根据偏差e和偏差变化率ec进行自动调整,同时把模糊自整定控制器的模糊部分按Kp、Ki和Kd分成3部分,分别由相应的子推理器来实现。
2.1、输入值的模糊化
模糊自整定PID控制器是在fuzzy集的论域中进行讨论和计算的,因而首先要将输入变量变换到相应的论域,并将输人数据转换成合适的语言值,也就是要对输入量进行模糊化。结合本液压伺服系统的特性,这里选择模糊变量的模糊集隶属函数为正态分布,具体分布如图4所示。根据该规则可把实际误差e、误差变化率ec(de/dt)对应的语言变量E、EC表示成模糊量。E、EC的基本论域为[-6,+6],将其离散成13个等级即[-6,-5,-4,-3,-2,-1,0,+1,+2,+3,+4,+5,+6]。考虑到控制的精度要求,本设计将[-6,+6]分为负大[NB]、负中[NM]、负小[NS]、零[ZO]、正小[PS]、正中[PM]、正大[PB]等7个语言变量,然后由e、ec隶属函数根据最大值法得出相应的模糊变量。

2.2、模糊控制规则表的建立
(1)、Kp控制规则设计
在PID控制器中,Kp值的选取决定于系统的响应速度。增大Kp能提高响应速度,减小稳态误差;但是,Kp值过大会产生较大的超调,甚至使系统不稳定减小Kp可以减小超调,提高稳定性,但Kp过小会减慢响应速度,延长调节时间。因此,调节初期应适当取较大的Kp值以提高响应速度,而在调节中期,Kp则取较小值,以使系统具有较小的超调并保证一定的响应速度;而在调节过程后期再将Kp值调到较大值来减小静差,提高控制精度。Kp的控制规则如表1所列。

        NB        NM        NS        ZO        PS        PM        PB
NB 负大        PB正大        PB正大        PM正中        PM正中        PS正小        ZO零        ZO零
NM 负中        PB正大        PB正大        PM正中        PS正小        PS正小        ZO零        NS 负小
NS 负小        PB正大        PM正中        PM正中        PS正小        ZO零        NS 负小        NS 负小
ZO 零        PM正中        PM正中        PS正小        ZO零        NS 负小        NM 负中        NM 负中
PS 正小        PS正小        PS正小        ZO零        NS 负小        NS 负小        NM 负中        NB 负大
PM 正中        PS正小        ZO零        NS 负小        NM 负中        NM 负中        NM 负中        NB 负大
PB 正大        ZO零        ZO零        NM 负中        NM 负中        NM 负中        NB 负大        NB 负大

例如:
PB
ZO零
NS 负小
NS 负小
NM 负中
NB 负大
NB 负大
NB 负大

隶属度是什么,下面我举个例子说明一吓,例如我说50岁以下的不是老年人,70岁以上的是老年人,那么60岁我应该怎样说些,应该说可能是老年人,也可能不是老年人,因为它对于50岁的隶属度是50%,计算工式是(X-50)*0.05,对于70的隶属度是50%,计算工式是(70-x)*0.05。
(2)、Ki控制规则设计
在系统控制中,积分控制主要是用来消除系统的稳态误差。由于某些原因(如饱和非线性等),积分过程有可能在调节过程的初期产生积分饱和,从而引起调节过程的较大超调。因此,在调节过程的初期,为防止积分饱和,其积分作用应当弱一些,甚至可以取零;而在调节中期,为了避免影响稳定性,其积分作用应该比较适中;最后在过程的后期,则应增强积分作用,以减小调节静差。依据以上分析,制定的Ki控制规则表如表2所列。

        NB        NM        NS        ZO        PS        PM        PB
NB 负大        NB 负大        NB 负大        NM 负中        NM 负中        NS 负小        ZO 零        ZO 零
NM 负中        NB 负大        NB 负大        NM 负中        NS 负小        NS 负小        ZO 零        ZO 零
NS 负小        NB 负大        NM 负中        NS 负小        NS 负小        ZO 零        PS 正小        PS 正小
ZO 零        NM 负中        NM 负中        NS 负小        ZO 零        PS 正小        PM 正中        PM 正中
PS 正小        NS 负小        NS 负小        ZO 零        PS 正小        PS 正小        PM 正中        PB 正大
PM 正中        ZO 零        ZO 零        PS 正小        PS 正小        PM 正中        PB 正大        PB 正大
PB 正大        ZO 零        ZO 零        PS 正小        PM 正中        PM 正中        PB 正大        PB 正大
Ki的模糊规则表
(3)、Kd控制规则设计
微分环节的调整主要是针对大惯性过程引入的,微分环节系数的作用在于改变系统的动态特性。系统的微分环节系数能反映信号变化的趋势,并能在偏差信号变化太大之前,在系统中引入一个有效的早期修正信号,从而加快响应速度,减少调整时间,消除振荡.最终改变系统的动态性能。因此,Kd值的选取对调节动态特性影响很大。Kd值过大,调节过程制动就会超前,致使调节时间过长;Kd值过小,调节过程制动就会落后,从而导致超调增加。根据实际过程经验,在调节初期,应加大微分作用,这样可得到较小甚至避免超调;而在中期,由于调节特性对Kd值的变化比较敏感,因此,Kd值应适当小一些并应保持固定不变;然后在调节后期,Kd值应减小,以减小被控过程的制动作用,进而补偿在调节过程初期由于Kd值较大所造成的调节过程的时间延长。依据以上分析,制定的Kd控制规则表如表3所列。

        NB        NM        NS        ZO        PS        PM        PB
NB 负大        PS 正小        NS 负小        NB 负大        NB 负大        NB 负大        NM 负中        PS 正小
NM 负中        PS 正小        NS 负小        NB 负大        NM 负中        NM 负中        NS 负小        ZO 零
NS 负小        ZO 零        NS 负小        NM 负中        NM 负中        NS 负小        NS 负小        ZO 零
ZO 零        ZO 零        NS 负小        NS 负小        NS 负小        NS 负小        NS 负小        ZO 零
PS 正小        ZO 零        ZO 零        ZO 零        ZO 零        ZO 零        ZO 零        ZO 零
PM 正中        PB 正大        NS 负小        PS 正小        PS 正小        PS 正小        PS 正小        PB 正大
PB 正大        PB 正大        PM 正中        PM 正中        PM 正中        PS 正小        PS 正小        PB 正大
Kd的模糊规则表

2.3、逆模糊化处理及输出量的计算
对经过模糊控制规则表求得的Kp、Ki、Kd采用重心法进行逆模糊化处理(重心法在此就不做详细介绍)的公式如下:

式中,u(k)为k采样周期时的输出,e(k)为k采样周期时的偏差,T为采样周期,通过输出u(k)乘以相应的比例因子Ku就可得出精确的输出量u。其公式如下:

3、实验结果分析
常规PID控制时通过调节PID三个参数,就可以得到系统比较理想的响应图,控制效果的优良与参数的调整有很大的关系,也能提高快速性。但三个参数的调整非常繁琐。而且,如果系统环境不断变化,则参数又必须进行重新调整,往往达不到最优。而采用模糊PID控制后,通过模糊控制器对PID进行非线性的参数整定,可使系统无论是快速性方面还是稳定性方面都达到比较好的效果。
笔者将上述PID控制及模糊PID控制分别进行了仿真试验,实验分别在单独模糊PID控制情况下和模糊PID控制两种情况下进行。并在在线运行过程中通过逻辑规则的结果处理、查表和运算完成了对PID参数的在线自矫正。系统的偏差绝对值以及偏差的变化绝对值的取值范围可根据实际经验分别确定为[-0.1 cm/s,0.1 cm/s】和[-0.06 cm/s2,0.06 cm/s2],以而确定相对控制效果较好时Kp、Ki、Kd的取值范围为Kp[-0.3,0.3]、Ki[-0.06,0.06]、Kd[-3,3]。
传统PID和模糊PID实验所得的曲线分别如图5及图6所示。从图中可以发现,采用模糊控制策略整定PID参数相对于普通PID控制策略,其系统的稳态性得到了较大的改善,响应时间大大减少,超调量也得到了一定的改善。
4、结束语
实验证明:该单片机模糊PID自整定控制器对于电液伺服控制系统具有较好的效果。实践中可以根据工程控制的具体情况及对超调量、稳定性、响应速度的不同要求,来调整模糊PID控制器三个参数的取值范围,从而得到不同的控制精度和控制效果。
总之,本文研究的模糊PID控制器具有以下一些特点:
(1) 算法简单实用,本质上不依赖于系统的数字模型;
(2) 可充分利用单片机的软件资源,可靠性高,开发速度快;
(3) 克服了传统PID控制器操作的困难,提高了系统的智能化程度;
(4) 模糊PID控制器棒性好,具有专家控制器的特点,并可推广应用于其它工作领域。
模糊PID的简明理解
声明,此纯属本人见解,欢迎拍砖。
最近因为要做一个温控项目,但参数调整很麻烦,所以花了很长的时间去理解模糊自整定PID。首先我们将论域画分成{负大,负中,负小,零,正小,正中,正大}即{NB,NM,NS,ZO,PS,PM,PB}如下图:

当我们要将e或者ec模糊化的时候,就要求出e或者ec对NB,NM,NS,ZO,PS,PM,PB}的隶属度。
隶属度是什么,下面我举个例子说明一吓,例如我说50岁以下的不是老年人,70岁以上的是老年人,那么60岁我应该怎样说些,应该说可能是老年人,也可能不是老年人,因为它对于50岁的隶属度是50%,计算工式是(X-50)*0.05,对于70的隶属度是50%,计算工式是(70-x)*0.05。
回到正题了,知道了e或者ec的隶属度后,我们就可以跟椐它的最高隶属度的区域去查规则表,但是有时会有相同隶属度的情况出现,那怎么办?那我们就要用趋势来看是选择那个区域,例如用NM和NS的交点作例子,如果e是趋向正的话,我们选取的是NM,如果是趋向负的话,我们选择的是NS。
现在只理解到这,等读懂更多,就再跟大家分响一吓。
模糊PID应用
(一)、模糊控制原理
模糊控制是以模糊集理论、模糊语言变量和模糊逻辑推理为基础的一种智能控制方法,它是从行为上模仿人的模糊推理和决策过程的一种智能控制方法。该方法首先将操作人员或专家经验编成模糊规则,然后将来自传感器的实时信号模糊化,将模糊化后的信号作为模糊规则的输入,完成模糊推理,将推理后得到的输出量加到执行器上。
(二)、模糊控制器也称为模糊逻辑控制器由于所采用的模糊控制规则是由模糊理论中模糊条件语句来描述的,因此模糊控制器是一种语言型控制器,故也称为模糊语言控制器.
(三)、模糊控制器的构成
1、模糊化接口(Fuzzy interface)
模糊控制器的输入必须通过模糊化才能用于控制输出的求解,因此它实际上是模糊控制器的输入接口。它的主要作用是将真实的确定量输入转换为一个模糊矢量。对于一个模糊输入变量e,其模糊子集通常可以作如下方式划分:
(1)={负大,负小,零,正小,正大}={NB,NS,ZO,PS,PB}
(2)={负大,负中,负小,零,正小,正中,正大}={NB,NM,NS,ZO,PS,PM,PB}
(3)={负大,负中,负小,零负,零正,正小,正中,正大}={NB,NM,NS,NZ,PZ,PS,PM,PB}
2、知识库
知识库由数据库和规则库两部分构成。
(1)数据库
数据库所存放的是所有输入、输出变量的全部模糊子集的隶属度矢量值(即经过论域等级离散化以后对应值的集合),若论域为连续域则为隶属度函数。在规则推理的模糊关系方程求解过程中,向推理机提供数据。
(2)规则库
模糊控制器的规则司基于专家知识或手动操作人员长期积累的经验,它是按人的直觉推理的一种语言表示形式。模糊规则通常有一系列的关系词连接而成,如if-then、else、also、end、or等,关系词必须经过“翻译”才能将模糊规则数值化。最常用的关系词为if-then、also,对于多变量模糊控制系统,还有and等。例如,某模糊控制系统输入变量为(误差)和(误差变化),它们对应的语言变量为E和EC,可给出一组模糊规则:)
R1:IF E is NB and EC is NB then U is PB                → 规则1
R2:IF E is NB and EC is NS then U is PM                → 规则2
通常把if…部分称为“前提部”,而then…部分称为“结论部”,其基本结构可归纳为If A and B then C,其中A为论域U上的一个模糊子集,B是论域V上的一个模糊子集。根据人工控制经验,可离线组织其控制决策表R,R是笛卡儿乘积集上的一个模糊子集,则某一时刻其控制量由下式给出:
规则库是用来存放全部模糊控制规则的,在推理时为“推理机”提供控制规则。规则条数和模糊变量的模糊子集划分有关,划分越细,规则条数越多,但并不代表规则库的准确度越高,规则库的“准确性”还与专家知识的准确度有关。
3.推理与解模糊接口(Inference and Defuzzy-interface)
推理是模糊控制器中,根据输入模糊量,由模糊控制规则完成模糊推理来求解模糊关系方程,并获得模糊控制量的功能部分。在模糊控制中,考虑到推理时间,通常采用运算较简单的推理方法。最基本的有Zadeh近似推理,它包含有正向推理和逆向推理两类。正向推理常被用于模糊控制中,而逆向推理一般用于知识工程学领域的专家系统中。
推理结果的获得,表示模糊控制的规则推理功能已经完成。但是,至此所获得的结果仍是一个模糊矢量,不能直接用来作为控制量,还必须作一次转换,求得清晰的控制量输出,即为解模糊。通常把输出端具有转换功能作用的部分称为解模糊接口。
综上所述,模糊控制器实际上就是依靠微机(或单片机)来构成的。它的绝大部分功能都是由计算机程序来完成的。随着专用模糊芯片的研究和开发,也可以由硬件逐步取代各组成单元的软件功能。

// FUZZY.h : main header file for the PROJECT_NAME application
//

#pragma once

#ifndef __AFXWIN_H__
        #error include 'stdafx.h' before including this file for PCH
#endif

#include "resource.h"                // main symbols

// CFUZZYApp:
// See FUZZY.cpp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is class
//

class CFUZZYApp : public CWinApp
{
public:
        CFUZZYApp();

        struct  CCPidStruct  m_pid_para;
        struct  pid_struct   m_pid[32];
        short   accel_value[8*8];
        int    channel;

        void fuzzy_step(long *crisp_inputs, long *crisp_outputs);
        void fuzzify_input(int in_index,long in_val);
        long get_membership_value(int in_index,int mf_index,long in_val);
        void eval_rule(int rule_index);
        long defuzzify_output(int out_index,long *inputs);
        void PidRun(int n);
        void PidDot(int n);
        void SavePidPara();
        void LoadPidPara();

// Overrides
        public:
        virtual BOOL InitInstance();

// Implementation

        DECLARE_MESSAGE_MAP()
};

extern CFUZZYApp theApp;

http://www.pudn.com/ > 模糊PID控制器.rar > FUZZY.cpp

// FUZZY.cpp : Defines the class behaviors for the application.
//

#include "stdafx.h"
#include "FUZZY.h"
#include "FUZZYDlg.h"
#include "classext.h"

#ifdef _DEBUG
#define new DEBUG_NEW
#endif

//==========增量型PID控制算法 ========================================================
short  temp_value[32];
short  setpt[32];
//==========2D-3D===模糊控制算法======={NL,NM,NS,ZE,PS,PM,PL}=========================

struct  MyFuzzy  m_fuzzy;

// 误差e :          当前测量值 - 目标值
// 误差变化率ec:    本次误差   - 上次误差
int         num_inputs  = 2;  //2D
int         num_outputs = 3;  //3D
int         num_rules   = 49; //模糊控制规则

//===========初始化============================
int num_input_mfs[2] = { 7, 7 };//模糊子集

struct  In  Inputs[2] =
{
    { -50, 50 },// min, max
    { -10, 10 } // min, max
};

long    inmem_points[2][7][4] = //  [e,ec][模糊子集][P1,P2,P3,P4]
{
    {
        { -50, -50, -30, -20 },
        { -30, -20, -20, -10 },
        { -20, -10, -10,   0 },
        { -10,   0,   0,  10 },
        {   0,  10,  10,  20 },
        {  10,  20,  20,  30 },
        {  20,  30,  50,  50 }
    },
    {
        { -10, -10, -6, -4 },
        {  -6, -4,  -4, -2 },
        {  -4, -2,  -2,  0 },
        {  -2,  0,   0,  2 },
        {   0,  2,   2,  4 },
        {   2,  4,   4,  6 },
        {   4,  6,  10, 10 }
    }
};
int num_output_mfs[3] = { 7, 7, 7 };//输出 ΔKp/ΔKI/ΔKD

struct  Out Outputs[] =
{
    { -1200, 1200 },// MIN MAX
    { -1200, 1200 },// MIN MAX
    { -1200, 1200 } // MIN MAX
};

long    outmem_points[3][7][4] = //[ΔKp,ΔKI,ΔKD][模糊子集][P1]
{
    {
        { -1200 },//ΔKp
        {  -800 },
        {  -400 },
        {     0 },
        {   400 },
        {   800 },
        {  1200 }
    },  {
        { -1200 },//ΔKI
        {  -800 },
        {  -400 },
        {     0 },
        {   400 },
        {   800 },
        {  1200 }
    },  {
        { -1200 },//ΔKD
        {  -800 },
        {  -400 },
        {     0 },
        {   400 },
        {   800 },
        {  1200 }
    }
};

//==========2D-3D====================================================
int num_rule_ants[49] = {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2D
int num_rule_cons[49] = {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3D

struct  Rule    Rules[49] =
{
    { { 0x00, 0x01 }, { 0xb0, 0xa9, 0xa2 } },
    { { 0x08, 0x01 }, { 0xb0, 0xb1, 0xa2 } },
    { { 0x10, 0x01 }, { 0xa8, 0xb1, 0x9a } },
    { { 0x18, 0x01 }, { 0xa8, 0xb1, 0x9a } },
    { { 0x20, 0x01 }, { 0xa0, 0xb1, 0x9a } },
    { { 0x28, 0x01 }, { 0x98, 0xb1, 0xa2 } },
    { { 0x30, 0x01 }, { 0x98, 0xa9, 0xa2 } },
    { { 0x00, 0x09 }, { 0xb0, 0xb1, 0x82 } },
    { { 0x08, 0x09 }, { 0xb0, 0xa1, 0x82 } },
    { { 0x10, 0x09 }, { 0xa8, 0xa1, 0x8a } },
    { { 0x18, 0x09 }, { 0xa0, 0xa1, 0xa2 } },
    { { 0x20, 0x09 }, { 0xa0, 0xa1, 0xa2 } },
    { { 0x28, 0x09 }, { 0x98, 0xa1, 0x8a } },
    { { 0x30, 0x09 }, { 0x98, 0xa1, 0x8a } },
    { { 0x00, 0x11 }, { 0xb0, 0x99, 0x82 } },
    { { 0x08, 0x11 }, { 0xb0, 0x99, 0x82 } },
    { { 0x10, 0x11 }, { 0xa8, 0x99, 0x8a } },
    { { 0x18, 0x11 }, { 0x98, 0x99, 0x92 } },
    { { 0x20, 0x11 }, { 0x98, 0x99, 0x8a } },
    { { 0x28, 0x11 }, { 0x90, 0x91, 0x8a } },
    { { 0x30, 0x11 }, { 0x90, 0x91, 0x8a } },
    { { 0x00, 0x19 }, { 0xb0, 0x91, 0x92 } },
    { { 0x08, 0x19 }, { 0xa8, 0x91, 0x92 } },
    { { 0x10, 0x19 }, { 0xa0, 0x91, 0x92 } },
    { { 0x18, 0x19 }, { 0x90, 0x91, 0x92 } },
    { { 0x20, 0x19 }, { 0x88, 0x91, 0x92 } },
    { { 0x28, 0x19 }, { 0x88, 0x91, 0x9a } },
    { { 0x30, 0x19 }, { 0x88, 0x99, 0x8a } },
    { { 0x00, 0x21 }, { 0xa8, 0x99, 0x82 } },
    { { 0x08, 0x21 }, { 0xa0, 0x99, 0x82 } },
    { { 0x10, 0x21 }, { 0x98, 0x99, 0x8a } },
    { { 0x18, 0x21 }, { 0x88, 0x99, 0x92 } },
    { { 0x20, 0x21 }, { 0x88, 0x99, 0x8a } },
    { { 0x28, 0x21 }, { 0x88, 0x91, 0x9a } },
    { { 0x30, 0x21 }, { 0x88, 0x99, 0x8a } },
    { { 0x00, 0x29 }, { 0x98, 0xb1, 0x82 } },
    { { 0x08, 0x29 }, { 0x98, 0xa1, 0x82 } },
    { { 0x10, 0x29 }, { 0x90, 0xb1, 0x9a } },
    { { 0x18, 0x29 }, { 0x88, 0xa1, 0x92 } },
    { { 0x20, 0x29 }, { 0x80, 0xa1, 0x8a } },
    { { 0x28, 0x29 }, { 0x88, 0x99, 0x9a } },
    { { 0x30, 0x29 }, { 0x88, 0xa1, 0x82 } },
    { { 0x00, 0x31 }, { 0x98, 0xa9, 0xa2 } },
    { { 0x08, 0x31 }, { 0x98, 0xa9, 0xa2 } },
    { { 0x10, 0x31 }, { 0x90, 0xb1, 0x9a } },
    { { 0x18, 0x31 }, { 0x88, 0xb1, 0x9a } },
    { { 0x20, 0x31 }, { 0x88, 0xb1, 0x9a } },
    { { 0x28, 0x31 }, { 0x88, 0xa1, 0xa2 } },
    { { 0x30, 0x31 }, { 0x88, 0xa1, 0x82 } }
};
//==========================================================================================

// CFUZZYApp

BEGIN_MESSAGE_MAP(CFUZZYApp, CWinApp)
    ON_COMMAND(ID_HELP, CWinApp::OnHelp)
END_MESSAGE_MAP()

// CFUZZYApp construction

CFUZZYApp::CFUZZYApp()
{
    // TODO: add construction code here,
    // Place all significant initialization in InitInstance
    int i;
    memset(&m_pid_para,0,sizeof(struct CCPidStruct ));
    LoadPidPara();
    channel=0;
    memset(&m_pid,0,sizeof(struct pid_struct)*32);
    for(i=0;i<32;i++)
    {
        temp_value=0;
        setpt=0;
    }
    memset(&m_fuzzy,    0, sizeof(struct MyFuzzy));
}

// The one and only CFUZZYApp object

CFUZZYApp theApp;

// CFUZZYApp initialization

BOOL CFUZZYApp::InitInstance()
{
    // InitCommonControls() is required on Windows XP if an application
    // manifest specifies use of ComCtl32.dll version 6 or later to enable
    // visual styles.  Otherwise, any window creation will fail.
    InitCommonControls();

    CWinApp::InitInstance();

    AfxEnableControlContainer();

    CFUZZYDlg dlg;
    m_pMainWnd = &dlg;
    INT_PTR nResponse = dlg.DoModal();
    if (nResponse == IDOK)
    {
        // TODO: Place code here to handle when the dialog is
        //  dismissed with OK
    }
    else if (nResponse == IDCANCEL)
    {
        // TODO: Place code here to handle when the dialog is
        //  dismissed with Cancel
    }

    // Since the dialog has been closed, return FALSE so that we exit the
    //  application, rather than start the application's message pump.
    return FALSE;
}

void CFUZZYApp::fuzzy_step(long *crisp_inputs, long *crisp_outputs)
{//  进行模糊运算
    int     in_index, rule_index, out_index;
    long    in_val;
    long    dx;

    for(in_index = 0;in_index < num_inputs;in_index++)
    {// 求各输入的模糊等级隶属度
        if(crisp_inputs[in_index]>Inputs[in_index].max)
        {
            crisp_inputs[in_index]=Inputs[in_index].max;
        }
        if(crisp_inputs[in_index]<INPUTS[IN_INDEX].MIN) crisp_inputs[in_index]="Inputs[in_index].min;" fuzzify_input(in_index,crisp_inputs[in_index]); for(rule_index="0;rule_index" num_rules;rule_index++) 运行规则库 eval_rule(rule_index); for(out_index="0;out_index" num_outputs;out_index++) 模糊输出 crisp_inputs); crisp_outputs[out_index]="dx;" 计算 P="1+ΔP" I="1+ΔI" D="1+ΔD" ="==" dx="defuzzify_output(out_index," m_fuzzy.crisp_scale[out_index]="dx;" void CFUZZYApp::fuzzify_input(int in_index,long 计算模糊输入的隶属度 int i; for(i="0;i" num_input_mfs[in_index];i++) m_fuzzy.fuzzy_inputs[in_index]="get_membership_value(in_index,i,in_val);" } 求各输入的模糊等级隶属度 in_index:输入类型: 0:e 1:ec mf_index:模糊等级 {NL, PL} in_val:输入(e,ec)值 inmem_points[in_index][mf_index][0] inmem_points[in_index][mf_index][1] inmem_points[in_index][mf_index][2] inmem_points[in_index][mf_index][3] : P2 P3 ****** ******* * ********** ********* *********** P4 CFUZZYApp::get_membership_value(int in_index,int mf_index,long in_val) { long dx,dy,dt; --如果输入值超出 模糊等级{NB, NM, NS, ZE, PS, PM, PB} 图形范围,则隶属度为零. < inmem_points[in_index][mf_index][0]) return 0; P1 if(in_val> inmem_points[in_index][mf_index][3]) return 0;//P4

    if(in_val <= inmem_points[in_index][mf_index][1])
    {//如果 输入值 < P2
        if(inmem_points[in_index][mf_index][0] == inmem_points[in_index][mf_index][1])
        {//如果 P1 = P2  梯形
            return 1000;
        }else
        {// in_val 在 P1,P2 之间
         //      in_val - P1
         //dt=--------------------- * 1000
         //        P2  -  P1

            dy=in_val - inmem_points[in_index][mf_index][0];
            dy=dy*1000;
            dx=inmem_points[in_index][mf_index][1] - inmem_points[in_index][mf_index][0]; //
            dt=dy/dx;
            return  dt;
        }
    }
    if (in_val >= inmem_points[in_index][mf_index][2])
    {//如果 输入值 >= P3
        if(inmem_points[in_index][mf_index][2] == inmem_points[in_index][mf_index][3])
        {//如果 P3 = P4  梯形
            return 1000;
        }else
        {// in_val 在 P3,P4 之间
         //        P4 - in_val
         //dt=--------------------- * 1000
         //        P4  -  P3
            dy=inmem_points[in_index][mf_index][3] - in_val;
            dy=dy*1000;
            dx=inmem_points[in_index][mf_index][3] - inmem_points[in_index][mf_index][2];
            dt=dy/dx;
            return  dt;
        }
    }
    return 1000;
}

void CFUZZYApp::eval_rule(int rule_index)
{// evaluator_rule  运行规则库
    int     in_index,out_index,mf_index,ant_index,con_index;
    int     val;
    long   rule_strength = 1000;//隶属度设为1.000

    //找出该规则, 2个输入 隶属度最小值
    //如果该规则隶属度为0,则该规则条件未满足
    for(ant_index = 0;ant_index < num_rule_ants[rule_index];ant_index++)
    {// 2个输入(0:e   1:ec )中 找最小值
        val = Rules[rule_index].antecedent[ant_index];
        in_index = (val & 0x07);       //in_index:输入类型:  0:e   1:ec
        mf_index = ((val & 0x38) >> 3);//mf_index:模糊等级 {NL, NM, NS, ZE, PS, PM, PL}

        if(rule_strength>m_fuzzy.fuzzy_inputs[in_index][mf_index])
        {//找最小值
            rule_strength = m_fuzzy.fuzzy_inputs[in_index][mf_index];
        }
    }

    //如果该规则隶属度大于零,则fuzzy_outputs[][]=该规则隶属度
    m_fuzzy.rule_strengths[rule_index] = rule_strength;

    for(con_index = 0;con_index < num_rule_cons[rule_index];con_index++)
    {// 3个输出
        val = Rules[rule_index].consequent[con_index];
        out_index = (val & 0x03);
        mf_index = ((val & 0x38) >> 3);
        if(m_fuzzy.fuzzy_outputs[out_index][mf_index]<M_FUZZY.RULE_STRENGTHS[RULE_INDEX]) 模糊输出 int } * { long < 找最大值 CFUZZYApp::defuzzify_output(int out_index,long *inputs) temp1,temp2; mf_index,in_index; num_output_mfs[out_index]="7" crisp_outputs[]="//" fuzzy_outputs[][0]*outmem_points[][0][0]+...+fuzzy_outputs[][6]*outmem_points[][6][0] ------------------------------------------------------------------------------------- fuzzy_outputs[][0]+ .. +fuzzy_outputs[][6] for (mf_index="0;mf_index" num_output_mfs[out_index];mf_index++) temp1="m_fuzzy.fuzzy_outputs[out_index][mf_index];" temp2="outmem_points[out_index][mf_index][0];" summ="0;" temp1; product="0;" + (temp1 temp2); m_fuzzy.fuzzy_outputs_image[out_index][mf_index]="m_fuzzy.fuzzy_outputs[out_index][mf_index];" m_fuzzy.fuzzy_outputs[out_index][mf_index]="m_fuzzy.rule_strengths[rule_index];" if (summ> 0)
    {
        m_fuzzy.crisp_outputs[out_index] = product / summ;
        return m_fuzzy.crisp_outputs[out_index];
    }else
    {// 无输入规则  NO_RULES
        return m_fuzzy.crisp_outputs[out_index];
    }
}

//==位置型PID控制算法:计算u(0)===========================
//
// u(0) = Kp*e(k)  +  4/KI* Σe(i)  +  KD/4 [e(k) - e(k-1)]
//
//=======================================================
/*void CFUZZYApp::PidDot(int n)
{//
        long kp,ki,kd,work,de;
        struct pid_struct *p;
        long sv,pv;

        p=&m_pid[n];

        sv=theApp.accel_value[n];//theApp.m_profile.B.m_SetValue[n];
        pv=temp_value[n];
        de=pv-sv;//当前误差e  -100
        //=====防止数据过大===================================
        if(de>200)  de=200;
        if(de<-200) de=-200;

        p->e[2] = p->e[0];
        p->e[1] = p->e[0];

        p->e[0] =   de;//e0

        m_fuzzy.crisp_inputs[0]=p->e[0];//当前误差e
        m_fuzzy.crisp_inputs[1]=0;

        kp=m_pid_para.kp[n];//放大1000倍

        work=kp*de;
        work = work/10;

        if(work>1000000)   work=1000000;
        if(work<-1000000)  work=-1000000;

        work-=m_pid_para.bias[n];

        p->U0=work;
        p->this_Un=work;

        p->this_Output=-p->this_Un;

//      if(p->this_Output>=4000) p->this_Output=4000;
//      if(p->this_Output<0)     p->this_Output=0;

}
*/

//=========================================================================
//Δu(k)=u(k) -u(k-1)                                                     //
//      =Kp{ [e(k)-e(k-1)] + (4/KI)*e(k) + (KD/4)*[e(k)-2e(k-1)+e(k-2)] }//
//      =Kp{ E1 + (4/KI)*E2  +  KD/4*E3 }                                //
//=========================================================================
// E1 = [e(k)-e(k-1)]                                                   //
// E2 = e(k)                                                            //
// E3 = [e(k)-2e(k-1)+e(k-2)]                                           //
//=========================================================================
//误差e :         当前测量值  -  目标值                               //
//误差变化率ec:     本次误差    -  上次误差                              //
//=========================================================================
//PID周期为4秒=4000ms                                                   //
//                                                                      //
//                                                                      //
//=========================================================================
/*void CFUZZYApp::PidRun(int n)
{//
    long kp,ki,kd,work,wtmp,sum,de,scale,kp0,ki0,kd0,integral;
    struct pid_struct *p;
    long sv,pv;

    p=&m_pid[n];

    sv=setpt[n];
    pv=temp_value[n];
    integral = theApp.m_pid_para.integral[n];// 放大10倍//开始调节   放大10倍
    sum=sv-pv;

    if(sum>=0)
    {
        if(sum>=integral)
        {//未到开始调节下限
            p->this_Output=4000;
            theApp.accel_value[n]=pv;
            p->this_Un=0;
            p->prev_Un=0;
            return;
        }
    }else
    {
        sum=-sum;
        if(sum>=integral)
        {// 超过开始调节上限
            p->this_Output=0;
            theApp.accel_value[n]=pv;
            p->this_Un=0;
            p->prev_Un=0;
            return;
        }
    }

    theApp.accel_value[n]+=theApp.m_pid_para.accel[n];//加速速率   放大10倍
    if(theApp.accel_value[n]>sv)
    {
        theApp.accel_value[n]=sv;
    }

    if(p->first==0)
    {//计算U0
           theApp.accel_value[n]=pv;
           PidDot(n);
           p->first=0xff;
    }else
    {
            p->prev_Un=p->this_Un;//保存上次Un记录
            p->e[2] = p->e[1];
            p->e[1] = p->e[0];

            sv=theApp.accel_value[n];//theApp.m_profile.B.m_SetValue[n];
            pv=temp_value[n];

            de=pv-sv;//当前误差e
            //=====防止数据过大===================================
            if(de>200)  de=200;
            if(de<-200) de=-200;
            p->e[0] = de;
            p->E1   = p->e[0]- p->e[1];//当前误差变化率ec
            p->E2   = p->e[0];
            p->E3   = p->e[0]- 2*p->e[1]+p->e[2];

            //====模糊推理==================================
            m_fuzzy.crisp_inputs[0]=p->e[0];//当前误差e
            work=p->E1;  //当前误差变化率ec  加权
            wtmp=m_fuzzy.crisp_inputs[1];
            sum=wtmp+work;
            sum=sum/2;
            m_fuzzy.crisp_inputs[1]=sum;
            fuzzy_step(m_fuzzy.crisp_inputs,m_fuzzy.crisp_outputs);

            //====PID运算=============================================
            kp0=m_pid_para.kp[n];//放大1000 000倍     2000 * 1000
            ki0=m_pid_para.ki[n];//放大10000倍        1666 * 100
            kd0=m_pid_para.kd[n];//放大10000倍        1333 * 100
//          if(ki0>0)
//          {
//              ki0=400/ki0;
//          }else  ki0=0;

            kp=m_fuzzy.crisp_scale[0]*kp0;
            ki=m_fuzzy.crisp_scale[1]*ki0;
            kd=m_fuzzy.crisp_scale[2]*kd0;

            kp=kp/1000; //放大1000倍
            ki=ki/1000; //放大10倍
            kd=kd/100;  //放大10倍

            //------dUn=Kp{ E1 + KI*E2 + KD*E3 }----
            work = kp*p->E1 + ki*p->E2 + kd*p->E3; //-1333
            work=work/10;

            //========对this_Un进行加权处理,提高抗干扰能力=======================
            if(work>1000000)   work=1000000;
            if(work<-1000000)  work=-1000000;
            sum=work;
            //sum=work+p->dUn;
            //sum=sum/2;
            p->dUn=sum;

            p->this_Un=p->prev_Un+p->dUn;
            p->this_Output=-p->this_Un;

//          if(p->this_Output>=4000) p->this_Output=4000;
//          if(p->this_Output<0)     p->this_Output=0;

    }
}
*/

void CFUZZYApp::PidRun(int n)
{//
    long kp,ki,kd,work,wtmp,sum,de,scale,kp0,ki0,kd0,integral;
    struct pid_struct *p;
    long sv,pv;

    p=&m_pid[n];

    sv=setpt[n];
    pv=temp_value[n];
    integral = theApp.m_pid_para.integral[n];// 放大10倍//开始调节   放大10倍
    sum=sv-pv;

    if(sum>=0)
    {
        if(sum>=integral)
        {//未到开始调节下限
            p->this_Output=4000;
            theApp.accel_value[n]=pv;
            p->this_Un=0;
            p->prev_Un=0;
            return;
        }
    }else
    {
        sum=-sum;
        if(sum>=integral)
        {// 超过开始调节上限
            p->this_Output=0;
            theApp.accel_value[n]=pv;
            p->this_Un=0;
            p->prev_Un=0;
            return;
        }
    }

    if(p->first==0)
    {//计算U0
           theApp.accel_value[n]=pv;
           p->first=0xff;
           p->integral=0;
           m_fuzzy.crisp_inputs[1]=0;
    }

    theApp.accel_value[n]+=theApp.m_pid_para.accel[n];//加速速率   放大10倍
    if(theApp.accel_value[n]>sv)
    {
        theApp.accel_value[n]=sv;
    }

    sv=theApp.accel_value[n];//theApp.m_profile.B.m_SetValue[n];

    de=pv-sv;//当前误差e
    //=====防止数据过大===================================
    if(de>200)  de=200;
    if(de<-200) de=-200;
    p->e[1] = p->e[0];
    p->e[2] = p->e[1];
    p->e[0] = de;
    p->E1   = p->e[0]- p->e[1];//当前误差变化率ec

    //====模糊推理==================================
    m_fuzzy.crisp_inputs[0]=p->e[0];  //当前误差e
    m_fuzzy.crisp_inputs[1]=p->E1;    //当前误差变化率ec
    fuzzy_step(m_fuzzy.crisp_inputs,m_fuzzy.crisp_outputs);

    //====PID运算=============================================
    kp0=m_pid_para.kp[n];//放大1000 000倍     2000 * 1000
    ki0=m_pid_para.ki[n];//放大10000倍        1666 * 100
    kd0=m_pid_para.kd[n];//放大10000倍        1333 * 100

    kp=m_fuzzy.crisp_scale[0]*kp0;
    ki=m_fuzzy.crisp_scale[1]*ki0;
    kd=m_fuzzy.crisp_scale[2]*kd0;

    kp=kp/1000; //放大1000倍
    ki=ki/1000; //放大10倍
    kd=kd/100;  //放大10倍

    //=======限制积分项=======================
    p->integral=p->integral+de;
    if(p->integral>2000)  p->integral = 2000;
    if(p->integral<-2000) p->integral =-2000;

    work = kp*de + ki*p->integral+  kd*(p->e[1]-p->e[2]);

    //p->test_kd= -(kd*(p->e[1]-p->e[2]))/10;

    work=work/10;
    work-=m_pid_para.bias[n];
    work=-work;

    //========对this_Un进行加权处理,提高抗干扰能力=======================
    if(work>4000)   work=4000;
    if(work<-4000)  work=-4000;
    p->this_Output=work;
}

void CFUZZYApp::SavePidPara()
{//
     FILE *fp;
     CString filename;

     filename="pid.dat";
     fp=fopen(filename,"wb");
     fwrite((struct CCPidStruct  *)&(m_pid_para),sizeof(struct CCPidStruct),1,fp);
     fclose(fp);
}

void CFUZZYApp::LoadPidPara()
{//
    FILE *fp;
    CString filename;
    filename="pid.dat";

    fp=fopen(filename,"rb");
    if(fp==NULL)
    {
        SavePidPara();
    }else
    {
        fread((struct CCPidStruct  *)&(m_pid_para),sizeof(struct CCPidStruct),1,fp);
        fclose(fp);
    }
}

// FUZZY.cpp : Defines the class behaviors for the application.
//

#include "stdafx.h"
#include "FUZZY.h"
#include "FUZZYDlg.h"
#include "classext.h"

#ifdef _DEBUG
#define new DEBUG_NEW
#endif

//==========增量型PID控制算法 ========================================================
short  temp_value[32];
short  setpt[32];
//==========2D-3D===模糊控制算法======={NL,NM,NS,ZE,PS,PM,PL}=========================

struct        MyFuzzy  m_fuzzy;

// 误差e :          当前测量值 - 目标值
// 误差变化率ec:    本次误差   - 上次误差
int                        num_inputs  = 2;  //2D
int                        num_outputs = 3;  //3D
int                        num_rules   = 49; //模糊控制规则

//===========初始化============================
int        num_input_mfs[2] = { 7, 7 };//模糊子集

struct        In        Inputs[2] =
{
        { -50, 50 },// min, max
        { -10, 10 } // min, max
};

long        inmem_points[2][7][4] = //  [e,ec][模糊子集][P1,P2,P3,P4]
{
        {
                { -50, -50, -30, -20 },
                { -30, -20, -20, -10 },
                { -20, -10, -10,   0 },
                { -10,   0,   0,  10 },
                {   0,  10,  10,  20 },
                {  10,  20,  20,  30 },
                {  20,  30,  50,  50 }
        },
        {
                { -10, -10, -6, -4 },
                {  -6, -4,  -4, -2 },
                {  -4, -2,  -2,  0 },
                {  -2,  0,   0,  2 },
                {        0,  2,   2,  4 },
                {   2,  4,   4,  6 },
                {   4,  6,  10, 10 }
        }
};
int        num_output_mfs[3] = { 7, 7, 7 };//输出 ΔKp/ΔKI/ΔKD

struct        Out        Outputs[] =
{
        { -1200, 1200 },// MIN MAX
        { -1200, 1200 },// MIN MAX
        { -1200, 1200 } // MIN MAX
};

long        outmem_points[3][7][4] = //[ΔKp,ΔKI,ΔKD][模糊子集][P1]
{
        {
                { -1200 },//ΔKp
                {  -800 },
                {  -400 },
                {     0 },
                {   400 },
                {   800 },
                {  1200 }
        },        {
                { -1200 },//ΔKI
                {  -800 },
                {  -400 },
                {     0 },
                {   400 },
                {   800 },
                {  1200 }
        },        {
                { -1200 },//ΔKD
                {  -800 },
                {  -400 },
                {     0 },
                {   400 },
                {   800 },
                {  1200 }
        }
};

//==========2D-3D====================================================
int        num_rule_ants[49] = {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2D
int        num_rule_cons[49] = {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3D

struct        Rule        Rules[49] =
{
        { { 0x00, 0x01 }, { 0xb0, 0xa9, 0xa2 } },
        { { 0x08, 0x01 }, { 0xb0, 0xb1, 0xa2 } },
        { { 0x10, 0x01 }, { 0xa8, 0xb1, 0x9a } },
        { { 0x18, 0x01 }, { 0xa8, 0xb1, 0x9a } },
        { { 0x20, 0x01 }, { 0xa0, 0xb1, 0x9a } },
        { { 0x28, 0x01 }, { 0x98, 0xb1, 0xa2 } },
        { { 0x30, 0x01 }, { 0x98, 0xa9, 0xa2 } },
        { { 0x00, 0x09 }, { 0xb0, 0xb1, 0x82 } },
        { { 0x08, 0x09 }, { 0xb0, 0xa1, 0x82 } },
        { { 0x10, 0x09 }, { 0xa8, 0xa1, 0x8a } },
        { { 0x18, 0x09 }, { 0xa0, 0xa1, 0xa2 } },
        { { 0x20, 0x09 }, { 0xa0, 0xa1, 0xa2 } },
        { { 0x28, 0x09 }, { 0x98, 0xa1, 0x8a } },
        { { 0x30, 0x09 }, { 0x98, 0xa1, 0x8a } },
        { { 0x00, 0x11 }, { 0xb0, 0x99, 0x82 } },
        { { 0x08, 0x11 }, { 0xb0, 0x99, 0x82 } },
        { { 0x10, 0x11 }, { 0xa8, 0x99, 0x8a } },
        { { 0x18, 0x11 }, { 0x98, 0x99, 0x92 } },
        { { 0x20, 0x11 }, { 0x98, 0x99, 0x8a } },
        { { 0x28, 0x11 }, { 0x90, 0x91, 0x8a } },
        { { 0x30, 0x11 }, { 0x90, 0x91, 0x8a } },
        { { 0x00, 0x19 }, { 0xb0, 0x91, 0x92 } },
        { { 0x08, 0x19 }, { 0xa8, 0x91, 0x92 } },
        { { 0x10, 0x19 }, { 0xa0, 0x91, 0x92 } },
        { { 0x18, 0x19 }, { 0x90, 0x91, 0x92 } },
        { { 0x20, 0x19 }, { 0x88, 0x91, 0x92 } },
        { { 0x28, 0x19 }, { 0x88, 0x91, 0x9a } },
        { { 0x30, 0x19 }, { 0x88, 0x99, 0x8a } },
        { { 0x00, 0x21 }, { 0xa8, 0x99, 0x82 } },
        { { 0x08, 0x21 }, { 0xa0, 0x99, 0x82 } },
        { { 0x10, 0x21 }, { 0x98, 0x99, 0x8a } },
        { { 0x18, 0x21 }, { 0x88, 0x99, 0x92 } },
        { { 0x20, 0x21 }, { 0x88, 0x99, 0x8a } },
        { { 0x28, 0x21 }, { 0x88, 0x91, 0x9a } },
        { { 0x30, 0x21 }, { 0x88, 0x99, 0x8a } },
        { { 0x00, 0x29 }, { 0x98, 0xb1, 0x82 } },
        { { 0x08, 0x29 }, { 0x98, 0xa1, 0x82 } },
        { { 0x10, 0x29 }, { 0x90, 0xb1, 0x9a } },
        { { 0x18, 0x29 }, { 0x88, 0xa1, 0x92 } },
        { { 0x20, 0x29 }, { 0x80, 0xa1, 0x8a } },
        { { 0x28, 0x29 }, { 0x88, 0x99, 0x9a } },
        { { 0x30, 0x29 }, { 0x88, 0xa1, 0x82 } },
        { { 0x00, 0x31 }, { 0x98, 0xa9, 0xa2 } },
        { { 0x08, 0x31 }, { 0x98, 0xa9, 0xa2 } },
        { { 0x10, 0x31 }, { 0x90, 0xb1, 0x9a } },
        { { 0x18, 0x31 }, { 0x88, 0xb1, 0x9a } },
        { { 0x20, 0x31 }, { 0x88, 0xb1, 0x9a } },
        { { 0x28, 0x31 }, { 0x88, 0xa1, 0xa2 } },
        { { 0x30, 0x31 }, { 0x88, 0xa1, 0x82 } }
};
//==========================================================================================

// CFUZZYApp

BEGIN_MESSAGE_MAP(CFUZZYApp, CWinApp)
        ON_COMMAND(ID_HELP, CWinApp::OnHelp)
END_MESSAGE_MAP()

// CFUZZYApp construction

CFUZZYApp::CFUZZYApp()
{
        // TODO: add construction code here,
        // Place all significant initialization in InitInstance
        int i;
        memset(&m_pid_para,0,sizeof(struct CCPidStruct ));
    LoadPidPara();
        channel=0;
        memset(&m_pid,0,sizeof(struct pid_struct)*32);
        for(i=0;i<32;i++)
        {
                temp_value=0;
                setpt=0;
        }
    memset(&m_fuzzy,    0, sizeof(struct MyFuzzy));
}

// The one and only CFUZZYApp object

CFUZZYApp theApp;

// CFUZZYApp initialization

BOOL CFUZZYApp::InitInstance()
{
        // InitCommonControls() is required on Windows XP if an application
        // manifest specifies use of ComCtl32.dll version 6 or later to enable
        // visual styles.  Otherwise, any window creation will fail.
        InitCommonControls();

        CWinApp::InitInstance();

        AfxEnableControlContainer();

        CFUZZYDlg dlg;
        m_pMainWnd = &dlg;
        INT_PTR nResponse = dlg.DoModal();
        if (nResponse == IDOK)
        {
                // TODO: Place code here to handle when the dialog is
                //  dismissed with OK
        }
        else if (nResponse == IDCANCEL)
        {
                // TODO: Place code here to handle when the dialog is
                //  dismissed with Cancel
        }

        // Since the dialog has been closed, return FALSE so that we exit the
        //  application, rather than start the application's message pump.
        return FALSE;
}

void CFUZZYApp::fuzzy_step(long *crisp_inputs, long *crisp_outputs)
{//  进行模糊运算
        int     in_index, rule_index, out_index;
        long    in_val;
        long    dx;

        for(in_index = 0;in_index < num_inputs;in_index++)
        {// 求各输入的模糊等级隶属度
                if(crisp_inputs[in_index]>Inputs[in_index].max)
                {
                        crisp_inputs[in_index]=Inputs[in_index].max;
                }
                if(crisp_inputs[in_index] inmem_points[in_index][mf_index][3]) return 0;//P4

        if(in_val <= inmem_points[in_index][mf_index][1])
        {//如果 输入值 < P2
                if(inmem_points[in_index][mf_index][0] == inmem_points[in_index][mf_index][1])
                {//如果 P1 = P2  梯形
                        return 1000;
                }else
                {// in_val 在 P1,P2 之间
                 //      in_val - P1
                 //dt=--------------------- * 1000
                 //        P2  -  P1

                        dy=in_val - inmem_points[in_index][mf_index][0];
                        dy=dy*1000;
                        dx=inmem_points[in_index][mf_index][1] - inmem_points[in_index][mf_index][0]; //
                        dt=dy/dx;
                        return  dt;
                }
        }
        if (in_val >= inmem_points[in_index][mf_index][2])
        {//如果 输入值 >= P3
                if(inmem_points[in_index][mf_index][2] == inmem_points[in_index][mf_index][3])
                {//如果 P3 = P4  梯形
                        return 1000;
                }else
                {// in_val 在 P3,P4 之间
                 //        P4 - in_val
                 //dt=--------------------- * 1000
                 //        P4  -  P3
            dy=inmem_points[in_index][mf_index][3] - in_val;
                        dy=dy*1000;
                        dx=inmem_points[in_index][mf_index][3] - inmem_points[in_index][mf_index][2];
                        dt=dy/dx;
                        return  dt;
                }
        }
        return 1000;
}

void CFUZZYApp::eval_rule(int rule_index)
{// evaluator_rule  运行规则库
        int     in_index,out_index,mf_index,ant_index,con_index;
        int     val;
        long   rule_strength = 1000;//隶属度设为1.000

        //找出该规则, 2个输入 隶属度最小值
        //如果该规则隶属度为0,则该规则条件未满足
        for(ant_index = 0;ant_index < num_rule_ants[rule_index];ant_index++)
        {// 2个输入(0:e   1:ec )中 找最小值
                val = Rules[rule_index].antecedent[ant_index];
                in_index = (val & 0x07);       //in_index:输入类型:  0:e   1:ec
                mf_index = ((val & 0x38) >> 3);//mf_index:模糊等级 {NL, NM, NS, ZE, PS, PM, PL}

                if(rule_strength>m_fuzzy.fuzzy_inputs[in_index][mf_index])
                {//找最小值
                        rule_strength = m_fuzzy.fuzzy_inputs[in_index][mf_index];
                }
        }

        //如果该规则隶属度大于零,则fuzzy_outputs[][]=该规则隶属度
        m_fuzzy.rule_strengths[rule_index] = rule_strength;

        for(con_index = 0;con_index < num_rule_cons[rule_index];con_index++)
        {// 3个输出
                val = Rules[rule_index].consequent[con_index];
                out_index = (val & 0x03);
                mf_index = ((val & 0x38) >> 3);
                if(m_fuzzy.fuzzy_outputs[out_index][mf_index] 0)
        {
                m_fuzzy.crisp_outputs[out_index] = product / summ;
                return m_fuzzy.crisp_outputs[out_index];
        }else
        {// 无输入规则  NO_RULES
                return m_fuzzy.crisp_outputs[out_index];
        }
}

//==位置型PID控制算法:计算u(0)===========================
//
// u(0) = Kp*e(k)  +  4/KI* Σe(i)  +  KD/4 [e(k) - e(k-1)]
//
//=======================================================
/*void CFUZZYApp::PidDot(int n)
{//
                long kp,ki,kd,work,de;
                struct pid_struct *p;
                long sv,pv;

                p=&m_pid[n];

                sv=theApp.accel_value[n];//theApp.m_profile.B.m_SetValue[n];
                pv=temp_value[n];
                de=pv-sv;//当前误差e  -100
                //=====防止数据过大===================================
                if(de>200)  de=200;
                if(de<-200) de=-200;

                p->e[2] = p->e[0];
                p->e[1] = p->e[0];

                p->e[0] =   de;//e0

                m_fuzzy.crisp_inputs[0]=p->e[0];//当前误差e
                m_fuzzy.crisp_inputs[1]=0;

                kp=m_pid_para.kp[n];//放大1000倍

                work=kp*de;
                work = work/10;

                if(work>1000000)   work=1000000;
                if(work<-1000000)  work=-1000000;

                work-=m_pid_para.bias[n];

                p->U0=work;
                p->this_Un=work;

                p->this_Output=-p->this_Un;

//                if(p->this_Output>=4000) p->this_Output=4000;
//                if(p->this_Output<0)     p->this_Output=0;

}
*/

//=========================================================================
//Δu(k)=u(k) -u(k-1)                                                                                                    //
//      =Kp{ [e(k)-e(k-1)] + (4/KI)*e(k) + (KD/4)*[e(k)-2e(k-1)+e(k-2)] }//
//      =Kp{ E1 + (4/KI)*E2  +  KD/4*E3 }                                                                 //
//=========================================================================
// E1 = [e(k)-e(k-1)]                                                                                                    //
// E2 = e(k)                                                                                                    //
// E3 = [e(k)-2e(k-1)+e(k-2)]                                                                                        //
//=========================================================================
//误差e :                        当前测量值  -  目标值                                                                //
//误差变化率ec:     本次误差    -  上次误差                                                                //
//=========================================================================
//PID周期为4秒=4000ms                                                                                                    //
//                                                                                                    //
//                                                                                                    //
//=========================================================================
/*void CFUZZYApp::PidRun(int n)
{//
        long kp,ki,kd,work,wtmp,sum,de,scale,kp0,ki0,kd0,integral;
        struct pid_struct *p;
        long sv,pv;

        p=&m_pid[n];

        sv=setpt[n];
        pv=temp_value[n];
        integral = theApp.m_pid_para.integral[n];// 放大10倍//开始调节   放大10倍
        sum=sv-pv;

    if(sum>=0)
    {
                if(sum>=integral)
                {//未到开始调节下限
                        p->this_Output=4000;
                        theApp.accel_value[n]=pv;
                        p->this_Un=0;
                        p->prev_Un=0;
                        return;
                }
        }else
        {
                sum=-sum;
                if(sum>=integral)
                {// 超过开始调节上限
                        p->this_Output=0;
                        theApp.accel_value[n]=pv;
                        p->this_Un=0;
                        p->prev_Un=0;
                        return;
                }
        }

    theApp.accel_value[n]+=theApp.m_pid_para.accel[n];//加速速率   放大10倍
        if(theApp.accel_value[n]>sv)
        {
                theApp.accel_value[n]=sv;
        }

        if(p->first==0)
        {//计算U0
                   theApp.accel_value[n]=pv;
           PidDot(n);
                   p->first=0xff;
        }else
        {
                        p->prev_Un=p->this_Un;//保存上次Un记录
                        p->e[2] = p->e[1];
                        p->e[1] = p->e[0];

                        sv=theApp.accel_value[n];//theApp.m_profile.B.m_SetValue[n];
                        pv=temp_value[n];

                        de=pv-sv;//当前误差e
                        //=====防止数据过大===================================
                        if(de>200)  de=200;
                        if(de<-200) de=-200;
                        p->e[0] = de;
                        p->E1   = p->e[0]- p->e[1];//当前误差变化率ec
                        p->E2   = p->e[0];
                        p->E3   = p->e[0]- 2*p->e[1]+p->e[2];

                        //====模糊推理==================================
                        m_fuzzy.crisp_inputs[0]=p->e[0];//当前误差e
                        work=p->E1;  //当前误差变化率ec  加权
                        wtmp=m_fuzzy.crisp_inputs[1];
                        sum=wtmp+work;
                        sum=sum/2;
                        m_fuzzy.crisp_inputs[1]=sum;
                        fuzzy_step(m_fuzzy.crisp_inputs,m_fuzzy.crisp_outputs);

                        //====PID运算=============================================
                        kp0=m_pid_para.kp[n];//放大1000 000倍     2000 * 1000
                        ki0=m_pid_para.ki[n];//放大10000倍        1666 * 100
                        kd0=m_pid_para.kd[n];//放大10000倍        1333 * 100
//          if(ki0>0)
//                        {
//                                ki0=400/ki0;
//                        }else  ki0=0;

                        kp=m_fuzzy.crisp_scale[0]*kp0;
                        ki=m_fuzzy.crisp_scale[1]*ki0;
                        kd=m_fuzzy.crisp_scale[2]*kd0;

                        kp=kp/1000; //放大1000倍
                        ki=ki/1000;        //放大10倍
                        kd=kd/100;        //放大10倍

                        //------dUn=Kp{ E1 + KI*E2 + KD*E3 }----
                        work = kp*p->E1 + ki*p->E2 + kd*p->E3; //-1333
                        work=work/10;

                        //========对this_Un进行加权处理,提高抗干扰能力=======================
                        if(work>1000000)   work=1000000;
                        if(work<-1000000)  work=-1000000;
                        sum=work;
                        //sum=work+p->dUn;
                        //sum=sum/2;
                        p->dUn=sum;

                        p->this_Un=p->prev_Un+p->dUn;
                        p->this_Output=-p->this_Un;

//                        if(p->this_Output>=4000) p->this_Output=4000;
//                        if(p->this_Output<0)     p->this_Output=0;

        }
}
*/

void CFUZZYApp::PidRun(int n)
{//
        long kp,ki,kd,work,wtmp,sum,de,scale,kp0,ki0,kd0,integral;
        struct pid_struct *p;
        long sv,pv;

        p=&m_pid[n];

        sv=setpt[n];
        pv=temp_value[n];
        integral = theApp.m_pid_para.integral[n];// 放大10倍//开始调节   放大10倍
        sum=sv-pv;

    if(sum>=0)
    {
                if(sum>=integral)
                {//未到开始调节下限
                        p->this_Output=4000;
                        theApp.accel_value[n]=pv;
                        p->this_Un=0;
                        p->prev_Un=0;
                        return;
                }
        }else
        {
                sum=-sum;
                if(sum>=integral)
                {// 超过开始调节上限
                        p->this_Output=0;
                        theApp.accel_value[n]=pv;
                        p->this_Un=0;
                        p->prev_Un=0;
                        return;
                }
        }

        if(p->first==0)
        {//计算U0
                   theApp.accel_value[n]=pv;
                   p->first=0xff;
                   p->integral=0;
                   m_fuzzy.crisp_inputs[1]=0;
        }

    theApp.accel_value[n]+=theApp.m_pid_para.accel[n];//加速速率   放大10倍
        if(theApp.accel_value[n]>sv)
        {
                theApp.accel_value[n]=sv;
        }

        sv=theApp.accel_value[n];//theApp.m_profile.B.m_SetValue[n];

        de=pv-sv;//当前误差e
        //=====防止数据过大===================================
        if(de>200)  de=200;
        if(de<-200) de=-200;
        p->e[1] = p->e[0];
        p->e[2] = p->e[1];
        p->e[0] = de;
        p->E1   = p->e[0]- p->e[1];//当前误差变化率ec

        //====模糊推理==================================
        m_fuzzy.crisp_inputs[0]=p->e[0];  //当前误差e
        m_fuzzy.crisp_inputs[1]=p->E1;    //当前误差变化率ec
        fuzzy_step(m_fuzzy.crisp_inputs,m_fuzzy.crisp_outputs);

        //====PID运算=============================================
        kp0=m_pid_para.kp[n];//放大1000 000倍     2000 * 1000
        ki0=m_pid_para.ki[n];//放大10000倍        1666 * 100
        kd0=m_pid_para.kd[n];//放大10000倍        1333 * 100

        kp=m_fuzzy.crisp_scale[0]*kp0;
        ki=m_fuzzy.crisp_scale[1]*ki0;
        kd=m_fuzzy.crisp_scale[2]*kd0;

        kp=kp/1000; //放大1000倍
        ki=ki/1000;        //放大10倍
        kd=kd/100;        //放大10倍

        //=======限制积分项=======================
        p->integral=p->integral+de;
        if(p->integral>2000)  p->integral = 2000;
        if(p->integral<-2000) p->integral =-2000;

        work = kp*de + ki*p->integral+  kd*(p->e[1]-p->e[2]);

        //p->test_kd= -(kd*(p->e[1]-p->e[2]))/10;

        work=work/10;
        work-=m_pid_para.bias[n];
        work=-work;

        //========对this_Un进行加权处理,提高抗干扰能力=======================
        if(work>4000)   work=4000;
        if(work<-4000)  work=-4000;
        p->this_Output=work;
}

void CFUZZYApp::SavePidPara()
{//
     FILE *fp;
         CString filename;

         filename="pid.dat";
         fp=fopen(filename,"wb");
         fwrite((struct CCPidStruct  *)&(m_pid_para),sizeof(struct CCPidStruct),1,fp);
     fclose(fp);
}

void CFUZZYApp::LoadPidPara()
{//
    FILE *fp;
        CString filename;
        filename="pid.dat";

        fp=fopen(filename,"rb");
        if(fp==NULL)
        {
                SavePidPara();
        }else
        {
                fread((struct CCPidStruct  *)&(m_pid_para),sizeof(struct CCPidStruct),1,fp);
            fclose(fp);
        }
}

网友:
经验加试验。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现在正在为这方面烦恼呢,把资料也分享我一份吧!谢谢了!1312358903@qq.com

网友(2010-10-08):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305380&bbs_page_no=1&bbs_id=1000

网友(2010-12-05):
楼上的非常给力,顶一个~~~~

网友(2011-01-06):
TO:【10楼】 ba_wang_mao

你好!

你引用的文章中模糊PID的偏差 e 为:

// 误差e :          当前测量值 - 目标值
-----------------------------------------

而其它有关模糊PID的资料介绍中 e 均为:

// 误差e :          目标值 - 当前测量值

这是否是你的模糊规则表和别人的顺序不一样,还是另有其它模糊规则,我们一直被这个问题搞模糊了,请赐教!

网友(2012-04-09):
好晕,没看明白

网友:
11楼资料不错,慢慢看了

网友:
模糊自适应PID控制太复杂,头大

网友(2012-07-19):
模糊控制

网友(2014-05-08):
引用 网友C:
模糊PID自整定控制算法简单理解
模糊控制PID的参数自调整原理:CPU根据系统偏差(偏差=给定-反馈),和偏 ...

谢谢分享,我要好好看一下

网友:
关于这个你弄明白了吗?能不能告诉我一下

网友(2014-10-30):
搞了好久 都没搞出来  自适应 还是不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在做!我这里有资料!

请问能把资料发我一份吗?

网友(2015-01-04):
模糊自适应PID控制-》可以直接捷径的认为是:根据一组经验数据表来调整的

网友(2017-08-02):
正在研究这方面的,谢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刚接触 一脸懵逼在这  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多谢分享~~~

网友(2018-06-06):
学习模糊PID控制,准备在实际项目中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