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中怎么把os_cpu_a.s90汇编文件加到新建的工程中下面有代码请高手帮我看看啊急急

楼主(2010-06-11):
问题如题,问什么不能加到工程中每次编译只是检查错误而没有和其他的文件链接在一起。。。。。

网友:
我的可以啊,直接就加进去了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Error[e46]: Undefined external "OSStartHighRdy" referred in OS_CORE ( E:\uCOS-II project\5\Debug\Obj\OS_CORE.r90 )
我的回出现这样的错误为什么啊 。。

楼主:
回复 楼主:

能把你的程序给我发一份吗?

楼主:
这是代码请高手帮我看看

网友:
1.文件名重复。os_cpu_a.s与os_cpu_a.s90
2.os_cpu_a.s是ICC的文件,不能再IAR上用
3.os_cpu_i.s90 最后面多了一个END。

楼主自己解决。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哥啊现在没错误了,但是我按您说的改了之后会报错在END的地方说文件被意外的终止,
然后我把os_cpu_i.s90 里面的加到os_cpu_a.s90 中在把.s删了就可以了。但是cpu_c.c中缺少
void  OSTCBInitHook(OS_TCB *ptcb)
{
}

void  OSStkInitHook(OS_TCB *ptcb)
{
}
这两个函数,都加上就可以了。谢谢。。。

网友(2012-02-28):
回复 网友B:

能不能帮我解决一下,我用芯唐芯片,在iar环境下,c语言想嵌入汇编,我搞了半天也没搞出,请教您给指教一下,或者发来一个代码让我参考下,谢谢,我的qq:365185340